PLC脉冲输出

楼主(2012-02-10):
PLC可以一直减速输出的指令吗?

网友A:
要求减速的时间是,可以调用特殊寄存器,再加上升沿指令什么的!

网友B:
“一直减速输出”时什么意思,减到最低速就为零啦

网友C:
敬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11246490000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减速输出”时什么意思,减到最低速就为零啦

不,是反转,哈哈

网友E:
利用减法指令,在加减速脉冲的那个寄存器哪里,每秒减一些脉冲就可以啦,最后的数量又不会变,是伺服电机控制么?

网友C: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对:a5502909关于利用减法指令,在加减速脉冲的那个寄存器哪里,每秒减一些脉冲就可以啦,最后的数量又不会变,是伺服电机控制么? 内容的回复:

控制步进电机,不能减脉冲吧,降低频率吧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一直减速输出”时什么意思,减到最低速就为零啦 内容的回复:

减速是指当电机在一个稳定运动的状态,收到一个状态的触发后,开始一直减速直到停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