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网络

楼主(2012-02-10):
工控网友好:

       我从邻居家牵了条网线一直连不上;最近在淘宝网上看到无线雷达接收器。倒是想买个试试看,这个东西没有用过,不知道靠谱不靠谱的呀!不知道台式机好用不好用的了,淘宝店户门给我也说不清的呀,请教一下网友,支支招呗!谢谢了!

网友A:
迅捷FS08 (8口)  宽带分线器 大概50元左右,特别好用而且简单!

网友B: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看来也要搞个才好!

网友C:
无线雷达接收器的原理是什么?如果是接受无线网络的话和无线网卡的功能类似,它的作用只是去接受你邻居家的无线信号,我见过有人自制的无线信号接收器,有两个接收天线和一台电脑主机,主机上插有信号采集卡,我觉得你的无线雷达接收器应该增强无线信号功能的,这个还需要你邻居家的无线信号没有加密。

网友D:
1,无线雷达接收器就是无线网卡外用的天信改为接收信号强占而已,我原蹭网用自制天线效果特好,达12BD呢

2,你是台式机,那样你买个小点的5端口的路由分配器就行,一分二,两家都能用,但要在路由上设置好账号密码啦

网友E:
  无线雷达接收器,您如果买这个东东的话,在您主机上害的有个信号接收装置,也就是接收器,然后进的网卡才行,不怎么好!建议您买个路由,给你分一条线,两家都能用,最好在路由上设置账号密码!

网友F:
网线都上不了,无线更不行

网友G: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H:
(8口)  宽带分线器 大概50元左右,特别好用而且简单!

我按照你的指点先买个试试看

楼主:
对:阿水关于1,无线雷达接收器就是无线网卡外用的天信改为接收信号强占而已,我原蹭网用自制天线效果特好,达12BD呢2,你是台式机,那样你买个小点的5端口的路由分配器就行,一分二,两家都能用,但要在路由上设置好账号密码啦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怎样制作的呀,,给小弟我支支招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