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圈电机与普通电机回原点区别!!!

楼主(2012-02-1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音圈电机是怎样回原点的?普通电机用Z相回原点,但现在手头上用的是ELMO的驱动器,

驱动器型号为ELOM CEL 5-60   ,当驱动器设置成接脉冲模式时,驱动器本身不带Z相输出,请问音圈电机应该

如何回原点??????第一次用音圈电机,与其它伺服有点不一样,高手指教指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A:
音圈電機?沒聽說過.期待高手解決,好學習學習.

网友B:
敬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mydefault.aspx

网友C:
驱动器不带Z信号输出,那传感器有没有Z信号呢?是否接入驱动器?

网友B:
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

本帖与与以下帖子相似:音圈电机怎样回原点??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1019312300001-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不带Z信号输出,那传感器有没有Z信号呢?是否接入驱动器?

波恩老师您好!光栅尺有Z相接入驱动器的,

网友C:
驱动器没有转出Z信号?这设计有些怪!

如果一定要分一路Z信号到上位,可以看看Z信号的电平类型,再根据类型,设计相应的接收和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没有转出Z信号?这设计有些怪! 如果一定要分一路Z信号到上位,可以看看Z信号的电平类型,再根据类型,设计相应的接收和驱动电路。

谢谢波恩老师的回答,驱动器供应商已提供一块转接板给我司了,是把光栅尺的INDEX信号分转出来接到上位机和驱动器编码器接口

网友C: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