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10):
请大家看看这段程序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输入是4个拉线编码器,有时进出计数不准,而且4个误差一样200-300个脉冲,编码器电源有PLC提供,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频率多少。。。。。。。。。。。。

网友B:
输入是4个拉线编码器,有时进出计数不准,而且4个误差一样200-300个脉冲,编码器电源有PLC提供

楼主:
频率1分钟才一千多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4个拉线编码器,有时进出计数不准,而且4个误差一样200-300个脉冲,编码器电源有PLC提供

编码器分分辨率是多少, 有可能是 机械误差!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600,高度7cm左右,机械误差不会有那么大,一端有限位的,编码器装在油缸上,油缸行程4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600,高度7cm左右,机械误差不会有那么大,一端有限位的,编码器装在油缸上,油缸行程4m。

油缸行程很慢的, 应该没问题啊,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编码器输出脉冲的 幅值, 看看是不是和PLC 输入要求的相匹配;

有可能不是很匹配 导致丢脉冲 ;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干扰,特别是信号线和变频器的电源线平行,会引进干扰,丢失脉冲。

楼主(2012-03-13):
变频器有4台7.5KW台达VE系列,可和编码器的线距离5米左右,干扰不能说没有,不过4个不可能都一样呀

网友E:
高速计数器最好用专门指令,DCNT、DMOV都是针对普通寄存器而言;响应频率不高。

网友F:
用单独的开关电源给4个编码器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