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连接电压问题

楼主(2012-02-10):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问题内容是:有一台三相电动机,其绕组连成星形。每相额定电压为220v。在一次试验中用电压表量得相电压U1=U2=U3=220V。而线电压为U12=220V U23=380 U31=220V 试问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

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始终不是很确定不知有人能否解释啊

网友A:
只能一个解释,你测量错了!

网友B:
测量结果是线电压为U12=220V U23=380 U31=220V 的吗,怎么会?这样哪能保证各相电压为220V。

网友C:
那是电机三相头尾极性有误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量结果是线电压为U12=220V U23=380 U31=220V 的吗,怎么会?这样哪能保证各相电压为220V。

网友E:
感觉楼主确实是量错了,再仔细量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U23=380 U31=220V 的吗,怎么会?这样哪能保证各相电压为220V。

我也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时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问题,不知是不是书错了我想了很久 也认为可能可是测量错误。如果答案是测量错误的话那那本书的作者就不应该出这道题目了

网友G:
测量结果是线电压为U12=220V U23=380 U31=220V 的吗?真的不合常理呀,三个线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