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QM1H CPU21故障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2-02-11):
急求助,一台OMRON CQM1H CPU21的机子,在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瞬间停止,CPU上RUN指示等也灭,自己瞬间恢复运行,RUN等亮。求助,急急急!!!

网友A:
是不是怎么碰了。从新断电上电启动试试,看是否还有报警提示。一会估计上线的多,让专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B:
应该是正用着的机器吧,你看有没有个编程和运行转换的拨码开关,这个有没有松动,你说的频繁出现瞬间停止,CPU上RUN指示等也灭,不是指的断电那种吧,应该是硬件方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用着的机器吧,你看有没有个编程和运行转换的拨码开关,这个有没有松动,你说的频繁出现瞬间停止,CPU上RUN指示等也灭,不是指的断电那种吧,应该是硬件方便的问题。

网友D:
可以更换PLC的电源模块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把接地线好好的弄一下,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F:
感觉是电源问题,楼主可以更换一个电源或仔细检查一下上电线路,再做分析,逐一排查

网友G:
我也觉的可能是电源部分接触不良的样子。 换个电源模块试下。

网友H: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2012-03-17):
谢谢各位了,问题出在上电电源上,电压波动导致的。

网友I:
电源模块或电源电压的原因;

网友J(2012-10-29):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可以吧所有的模块重新安装一下,卡锁是否到位,PLC的后板是否安装到位,都可能导致模块之间连接脱落,出现此问题

网友K:
我能修好,遇到过这类似问题   苏州沃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杨生 1515015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