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六期-磁浮子液位开关的选型与维护

楼主(2012-02-11):
在你的工作现场都使用了那些磁浮子液位开关,测量什么液位?并请您的选型和维护经验。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2年2月1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看了这么都没有人顶这个帖子,我这边有一个浮球液位计的改造经验分享,因为很多浮球液位计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比如高温、蒸汽等下,里面的电子元件容易损坏,这样我们就经常需要维修更换备件,我们这里对浮球液位计内部的限位改到外部的接近开关进行限位信号设定,控制泵的运行,是排污系统根据液位情况自动运行。

上图:

网友B:
普通液体使用UQK型的比较多。

网友C:
一般用在润滑油,切削液的检测上

网友D:
用过液位开关在球罐、储罐、反应器上面,三个同样高度的浮子液位开关,三选二参与连锁。

浮子液位开关的浮子是靠液体的浮力工作的,液位达到一定位置开关动作。

所以浮子不应变形,不要有固体物质粘在浮子上面,浮子应与表头可靠连接。

网友E:
俄刚刚去淘宝看鸟看,浮子开关才10个元呀。。。。。

呵呵

俄滴乖乖

难怪老板,埋怨俺整滴东西贵鸟,5555555555555555555

                      .

网友F:
      磁浮子液位计就有效解决了介质粘附性的性质,广泛应用于脏污、粘度大、有色度、易附着性质的介质液位、界位检测中。其仪表容器同样利用了连通器原理,把容器内介质通过法兰接口引入到不锈钢的测量容器中,其可以用于有压和无压(容器上部开口,比如零位罐介质液位的检测中就使用了内浮子液位计)介质的液位、界位测量中。

      应用中常出现故障及排除

       因为磁浮子液位计内部浮子处于介质中,介质中的杂质特别是再污水界位测量中磁浮子永久磁铁处会逐渐吸附很多赃物,聚集在浮子周围,因为浮子与测量筒内部空间较小防止浮子在内部左右摆动,赃物的吸附导致浮子上下移动时摩擦力增大,当摩擦力大于介质对浮子纯浮力后浮子会出现卡阻现象,导致浮子不能够随介质高度均匀活动,使面板指示不准或者大幅度波动。

处理这个故障可以使用磁浮子上部改造后的闸阀用高压水或者高压蒸汽对磁浮子进行清洗。操作方法是关闭磁浮子正负取压阀后,打开排污阀排污泄压,然后开启上部冲洗闸阀通过上部高压水或蒸汽对内部浮子上的赃物进行清洗,可以反复冲洗几次,然后投入使用观察浮子活动状况。这样做好处是不用拆卸磁浮子下部的密封法兰,可以减少维修时间和垫片更换,缺点是如果浮子上吸附赃物很多可能清洗不彻底。如果通过上述方法不行只能拆卸下部法兰取出浮子进行人工清洗,清洗后最好更换密封垫片。

      面板指示不准,很多时候磁浮子液位计浮子活动正常而面板指示液位有误,这个最常见的是颜色显示成断续化,比如没有液位时其中间面板指示有一部分呈现红色,或者有液位时一部分指示白色。造成这个现象原因是磁浮子上下活动太多造成外部面板磁柱来不及翻转磁浮子就移动过去,这个故障常发生在液位大幅度剧烈变化或者仪表人员维护排污时。还有一种状况是因为磁柱间距离发生变化,造成摩擦力变大,磁柱与磁浮子的磁耦合不能克服摩擦力造成磁柱无法翻转,或者磁柱磁性变弱磁柱不翻转。处理这些故障可以使用外部磁铁沿着显示错误的磁柱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缓慢移动使其显示正确,然后在通过内部磁浮子上下移动观看面板指示是否正确。如果没有磁铁也可以把面板外部塑料盖板解下用螺丝刀波动磁柱恢复正常。如果磁柱磁性变弱可以从中拆下进行更换。

      由于磁浮子测量介质液位原理是恒浮力法,在选用浮子型号时要根据介质密度进行选择,而实际使用中介质密度通常偏离理想值,其浮子显示的液位是否准确呢,这个偶先前也有疑问,后来仔细一琢磨和经过多次试验知道,如果介质密度发生变化其检测的液位不会受影响,因为浮子在使用中是一个动态平衡,如果介质密度比设定值变大,那么浮子所受浮力变大,其浸入介质的高度会上浮一点达到新的平衡。如果密度变小其浮子会下浮一点形成新的平衡。当然密度不能大幅度小,不然浮子全没后产生浮力还不如自身重量大其会沉底不能上浮,这个状况在实际应用中较少,所以大多数情况介质密度在选用值周围小幅度变化不影响液位测量。

      磁浮子液位计使用了磁耦合原理把内部的浮子移动显示到面板磁柱颜色变化上,那么通过在磁浮子不锈钢测量筒外部安装远传探头就可以实现液位远传功能,同时不影响就地面板指示,方便可靠简单易行。是化工生产液位检测远传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

网友G:
磁浮子液位开关主要用于测量水位,油位,但温度不能太高,一般在80℃以内,因为里面的开关一般是玻璃的不抗高温。

其开关值是出厂标定好的,不能就地调整,它跟磁翻板液位计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

网友H:
我用过浮球液位开关。原理很简单:把那个球举到一定高度,常开闭合,常闭打开;等把球耷拉到一定高度,就恢复常态了。

可以把触点串接到电气控制回路中(220V),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

比如液位高了,常闭打开,电机就停止;

反之,液位低了,常闭恢复常态,电机开始运行;

原理特简单,也不用调试。我这个应用是用在清水中的。

网友I:
我们用液位电极,呵呵

网友J:
我们用可连续测量的磁浮液位计,然后通过二次显示控制仪输出开关量信号,磁浮传感器部分使用的是北京空港北光的,二次表用的是虹润的,传感器型号为LM88,显示控制仪型号为HR-WP-C403,平时维护较少,在检修期时,把传感器拿下来,把电路板抽出,检查一下干簧管是否有损坏的,如果有就进行更换,更换完进行模拟试验,用磁铁在传感器外部滑动,观察显示,是否与磁铁位置对应如果不对应,调整传感器的调整电位器,使之对应。在显示控制仪上设定高低限报警,在液位高于高限时高报,低于低限时低报,用于热工信号报警或启动水泵等。

网友K:
磁浮子液位计分为两大系列,即磁浮子液位开关与磁浮子液位传感器,它们是有一些差别,液位开关输出的是开关量,没有远传的连续信号,液位传感器可以把液位信号远传,其输出方式有电阻信号,也有4--20mAdc信号。

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把液位开关与液位传感器集成为一体,这样既可以将信号远传,也可以输出开关量信号去控制相应的水泵等。

我们所用的液位计主要是选用远传型的,就是就地是磁翻板液位计进行就地指示,远传4--20mADC给相应的数显仪表或PLC,液位计主要用隔爆型及高温型。主要型号是:UHZ5600

其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容易出现以下故障

1、个别传感器的干簧管容易粘连,导致远传信号与实际就地指示不吻合,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敲击传感器的外管,以使干簧管释放。

2、如果测量介质很脏或装置长时间停用,会导致浮子与浮筒粘上,这时即使容器中有水就地指示及远传信号均不准,只需要把浮筒下部的法兰打开将浮子取出,将浮子室清洗干净即可,浮子放回浮子室时要注意方向。

3、传感器安装时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有时会导致信号达到最大时浮子进入盲区,这时即使是满量程,远传的信号反而是最小,这就需要将传感器重新定位。

网友L:
我采用自制电极式液位控制装置。

网友M:
磁浮子液位开关。这个就是开关量的报警性质的开关量而不是线性的权范围的显示。

偶厂的纯开关量的磁浮子液位开关有一个型号,其外部的测量仪表设施与普通的磁浮子液位计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测量筒内安装了磁性浮子,即一个能够在介质中浮起来的浮球上面有永久磁铁,因此介质液位的变换能够转换成磁极高度的变化,这个磁场在穿透不亲磁的不锈钢测量筒后被外部的磁性感磁物质所检测后在反映出相应的指示。

一般的普通磁浮子液位计现场指示外部设施就是一个磁性小珠或转珠的指示面板,通过磁性小珠的两色显示能够醒目的显示出液位的高度,一般有液位时显示的是红色,没液位时显示的是白色,红白醒目的指示能够使人远距离的观察。如果要实现开关功能,只要在外部测量筒的表面上相应的高度安装感应磁性的仪器即可,能够通过磁场的转换实现开关的吸合和释放。具体的感应磁场的仪表形式其实很简单,如同干簧管性质即可实现。

这种仪表平常出现故障的原因大部分是磁浮子内部的原因,因为介质含有杂质所以磁性浮子会不断吸附杂质,随着杂质的增多不仅造成浮子重量的增加而且还极易与浮筒内壁想摩擦造成卡阻的现象,所以要定期进行清洗排污。外部的仪表开挂转换头如果出现故障可以用磁性物质进行测试看起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也有一些外部转换仪表的探头能够实现液位的线性转换,然后在通过软件进行设置高度,实现灵活性的设置,不过这个属于一种软开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磁浮子液位计分为两大系列,即磁浮子液位开关与磁浮子液位传感器,它们是有一些差别,液位开关输出的是开关量,没有远传的连续信号,液位传感器可以把液位信号远传,其输出方式有电阻信号,也有4--20mAdc信号。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把液位开关与液位传感器集成为一体,这样既可以将信号远传,也可以输出开关量信号去控制相应的水泵等。我们所用的液位计主要是选用远传型的,就是就地是磁翻板液位计进行就地指示,远传4--20mADC给相应的数显仪表或PLC,液位计主要用隔爆型及高温型。主要型号是:UHZ5600其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容易出现以下故障1、个别传感器的干簧管容易粘连,导致远传信号与实际就地指示不吻合,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敲击传感器的外管,以使干簧管释放。2、如果测量介质很脏或装置长时间停用,会导致浮子与浮筒粘上,这时即使容器中有水就地指示及远传信号均不准,只需要把浮筒下部的法兰打开将浮子取出,将浮子室清洗干净即可,浮子放回浮子室时要注意方向。3、传感器安装时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有时会导致信号达到最大时浮子进入盲区,这时即使是满量程,远传的信号反而是最小,这就需要将传感器重新定位。

学习啦

网友M:
上个偶厂磁性浮子液位开关的图片。

网友O:
磁翻板用得比较多,主要是测油罐油位的,国产品牌。

网友P:
我厂用了几套磁浮液位计,远传是靠干簧管串电阻,故障率太高了,干簧管每年换,我正在寻找一总磁敏晶体管代替干簧管的仪表,没找到,有知道的告一下。

网友Q:
学习了。www.junxi.cc

网友R:
标准型涡轮流量计

发布者:鸿博威尔

标准型涡轮流量计-标准型涡轮流量计

LWGY-2型涡轮传感器产品本身不具备现场显示功能,仅将流量信号远传输出,流量信号为电流信号(4~20mA);仪表集成度高,体积小巧,特别适用于二次显示仪、PLC、DCS等计算机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24VDC供电,二线制4~20mA输出,信号传输距离≤1000米

电磁流量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CSUNXY62    CSUNXY62

三等奖6名:30积分获得者
ww19830217     ww19830217-EBN战略军团
gx_xg112 孜然
zhxl198808 zhxl198808
jiang_0514    jiang_0514
onlyma     onlyma
hyldg     hyl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