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火灾报警自动报警器显视故障,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02-11):
如果显示某一路一个探头故障,该怎么查是某一路上哪个探头,在没有探头备件的情况下,该怎么接,不让它报警。如果显示是某一线路故障,该怎么查?

网友A:
一会让对这做过的好好给你解答一下。耐心等待,处理后给予一个回复结果啊

网友B:
查找仪表接线图,找到对应报警线缆的线号,按照图纸就可知道那个探头故障,如果没有备件又不想让其报警吵人,可以吧这路探头的电源断掉,或通过消音按钮确认,再或者把其在软件上屏蔽掉。

网友C:
第一问题;如报故障,会显示某路某号及地点有CRT的直接平面图显示

第二问题:无备件更换,把其关掉也可说封闭

第三问题:线路问题查线路,注意绝缘不要小于20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问题;如报故障,会显示某路某号及地点有CRT的直接平面图显示第二问题:无备件更换,把其关掉也可说封闭第三问题:线路问题查线路,注意绝缘不要小于20M

网友E:
一般火灾报警控制器与探头连接均为总线连接,你可以把这一条总线上的探头拔下,探头的底座不动,这样不影响其它探头的工作,你就可以确定那个探头有问题,找到有问题的探头拔下就可以,其它探头还能正常工作,如果是某一条线路,从控制器上可以确定是哪一条线路,然后就可以查这条线路什么地方有问题,一般主要查线路是否有虚接、短路、断路等,同时也要检查各个探头,有时探头出现问题也会影响线路。

网友F:
既然可以显示故障,在显示屏上应该显示对应的地址,如4区123号探头故障,由此可从图纸上查到4区123号的安装地点。难道你的报警器无此功能,也没有对应的图纸?如果确实没有,也不知怎么通过消防验收的。

网友G:
    在没有备件,故障位也不明确的情况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逐个切断电源,看有什么明显变化,这样大概就可以确定;再者可以从报警控制器端逐个设置通道开关,这样或许也可以;还有就是到现场把报警探头断开,这种方法不怎么实际,有些探头还要登高什么的,稍麻烦!

网友H:
屏蔽这个探头报警最好不要这样做,毕竟是火灾报警系统,一般你的报警系统上会显示是那一路报警系统故障,对照图纸查找就可以(前提:你的画面做的足够人性化)

网友I: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J:
“如果显示某一路一个探头故障,该怎么查是某一路上哪个探头,在没有探头备件的情况下,该怎么接,不让它报警。如果显示是某一线路故障,该怎么查? ”

1、系统不是唯一的,你说的系统是哪一种?

2、系统探头也不是一种,你说的探头是什么探头?

3、你的问题,本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