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怎么做成RS485接口用于MODBUS通讯?

楼主(2012-02-11):
S7-200的RS485接口可以直接做用于MODBUS通讯吗?

网友A:
可以的

楼主可以参照这个链接

http://www.5jjdw.com/htmlcache/news/2011-12-10/146002.html

网友B:
S7-200的RS485接口可以直接做用于MODBUS通讯

应该需要转换的吧

网友C:
可以直接用自由口进行MODBUS通讯,不过你把程序下载到PLC后,这个口就被MODBUS给占了,你不能再用此口进行程序监控了,如果经常要调试程序,建议选一个双口的PLC

网友D:
问:“S7-200的RS485接口可以直接做用于MODBUS通讯吗?”

答:可以。

S7-200 CPU的通信口可以设置为自由口模式。选择自由口模式后,用户程序就可以完全控制通信端口的操作,通信协议也完全受用户程序控制。

S7-200 CPU上的通信口在电气上是标准的RS-485半双工串行通信口。

参照一下论坛帖子:“S7-200 CPU的通信口通信指南”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4/2010041815121300004-1.shtml

网友E:
完全可以作为RS485通讯接口使用,可以用作自由口,还可以通过库指令做modbus通讯用,也可以用作USS协议使用。

网友F: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G:
从V4 SP5开始,软件集成了modbus库,当然是modbus-RTU协议库。

楼主:
我的是SP6软件也没有集成了modbus库。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P6软件也没有集成了modbus库。

请去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中心或者代理商下载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