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接在哪里抗干扰更好?

楼主(2012-02-11):
原先自己所做的项目,所有现场仪表的屏蔽线都是在控制柜内接,远传到DCS的信号屏蔽线都是在DCS机柜接,但前几天的一个项目甲方在DCS一侧屏蔽线没接线,没办法改由在现场控制柜内接屏蔽线,现在DCS上位机上有个别信号时有时无,即使有信号号也比实际信号低了很多,有时还呈现断信号的现象,但在控制柜一侧测量送给DCS的信号始终是有的,我现在考虑是干扰引起的,难道在DCS一侧接屏蔽与在控制柜一侧接屏蔽差别会这么大?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是否有的线缆的屏蔽线没有接上,现场控制柜的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规定,用万用表测量显示不准确的屏蔽层看是否有对地电压。

网友B:
※  单层屏蔽的电缆其屏蔽层一般接在信号的发送端;

     双层屏蔽(屏蔽层之间有绝缘隔离,不导电)其外层屏蔽应两端接地,内层屏蔽则一端接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C:
    一般屏蔽电缆在橡胶皮里面都有一个屏蔽层。将屏蔽层接到控制柜的地线接在一起。但如果和信号线一起走的有大电流线路,可以考虑套镀锌管,也能有效的屏蔽干扰。

网友D:
柜内下部进线附近加接地母排

网友E:
检查一下现场控制柜的接地电阻值!

网友F: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不是屏蔽线的问题,应该是接线的问题,线头没接好

网友G:
有可能会有一点区别但是应该不会有这么明显,还有就是地的可靠性,国内很多地做的不合格,接地等于没接地。。。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只有良好接地了才行,如果接地方式不对,不但不能屏蔽干扰,反而会因为接地处电势不稳造成原本正常的信号产生波动。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DCS和控制柜连接,然后再做好接地线就可以了,导线的连接采用16平方的多股软线,一切大功告成!

楼主:
地线是从现场的接地带引过来,采用镀锌扁铜板直接焊接在控制柜上的,应该没问题,关键是施工队敷设电缆时将信号电缆走在了380V的电缆桥架,而此桥架是变频器的电源线,就更增加了干扰的可能性,我考虑的是这种干扰靠屏蔽线接地已经解决不了了,准备先敷设临时电缆试一试,让临时电缆不走桥架

网友J: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K:
我也经常被屏蔽线困扰。

楼主:
谢谢各位对问题的回复,顺祝大家工作顺了!

网友L(2012-06-15):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现场控制柜的接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