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脑的进

楼主(2012-02-11):
我买的DELL电脑型号N5010不到一年,电脑发热很严重,有时重装系统过程中就温度高自动关机,装鲁大师发现cpu温度用半小时可达100多度,其他显卡、主板温度也很高。看电影半小时后就自动关机了。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电脑风扇是不是不转了。

网友B:
散热不好,看看你CPU 的风扇有没有坏,这种情况肯定是坏 了,建议楼主更换后看看怎么样,温度应该有所下降,如果觉得温度还高就额外在加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C:
  首先,将笔记本四角垫高,发现用以前的卡带盒是最适合的,四个笔记本角分别垫上2个卡带盒,高度刚刚好,又平稳。卡带盒比一般纸盒要结实,而且位置足够大,高度一致,能够保证笔记本放在上面能够平稳,稳定笔记本在运行。把笔记本垫高的好处就是能够让空气更加流动,帮助笔记本地下与侧面散热。

    接着,用小型电风扇在笔记本的发热处吹风,一般是在侧面。用户增加空气的流动,带走热量。

    第三点,找两块厚一点的金属,放在冰箱中冰冻,然后再使用笔记本的时候,感觉笔记本开始发热了,就将金属块放在笔记本低下,架空的位置。注意要在金属块下垫上塑胶袋,以免有融水。然后当地一块金属块已经也开始微微发热的时候就更换第二快。这里轮流更换帮笔记本降温。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想学习一下

网友E:
1, 检查PG 旁边CPU的出风口电机转动不?

2,可能是PG长时间用于灰尘较多的地方,请进行内部清洁降灰

3,如经过以上二点检查都好的,那就是你的PG主板出故障了。

网友F:
有可能CPU风扇损坏或质量不佳而变慢,或是机箱太脏,尤其是CPU。

楼主:
为哈看电影时候温度就高的不得了,平时看资料什么稍微好些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在外部增加一个风扇,散热效果会更好!

网友H:
可能是CPU风扇灰尘太多了导致的,建议,清理一下CPU风扇和散热片的灰尘,新加散热硅脂,如果是风扇有问题换个好的转高的风扇。

显卡过热故障:
由于显卡芯片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因此需要有比较好的散热条件,如果散热风扇损坏将导致显卡过热无法正常工作。显卡过热故障通常会造成系统不稳定死机、花屏等故障现象。出现显卡过热只要更换散热风扇即可。

1、测温软件
RightMark CPU Clock Utility(监测CPU,智能降频调温)绿色汉化版 V2.35.0
http://www.orsoon.com/Soft/1778.html

2、Z武器拥有专业而易用的硬件检测,不仅超级准确,而且向你提供中文厂商信息,让你的电脑配置一目了然,拒绝奸商蒙蔽(有测温功能)。

下载地址:http://dl.pconline.com.cn/download/51901.html

3、超级兔子

下载地址:http://www.skycn.com/soft/2993.html

4、EVEREST Home Edition Beta 2.20.475 汉化版

软件详细信息:

EVEREST(原名AIDA32)一个测试软硬件系统信息的工具,它可以详细的显示出PC每一个方面的信息。支持上千种(3400+)主板,支持上百种(360+)显卡,支持对并口/串口/USB这些PNP设备的检测,支持对各式各样的处理器的侦测。新版增加查看远程系统信息和管理,结果导出为HTML、XML功能。

下载网址:http://www.downkr.com/soft/1179.html

网友I:
早期戴尔散热确实不好,现在改进了,侧面散热

怀疑楼主的散热风扇坏了,或者就是里面积灰过多,还是去售后看看吧

网友J:
DELL的机子散热一直是一个毛病,我选笔记本还是会首选IBM,一般电脑发热比较严重,排除是否是内部脏、散热风扇运转情况等问题,如果还是这样,我估计是用笔记本散热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找dell的售后服务进行范围或者更换吧,dell质保时间还是很长的,好像是三年。

补充:以前使用过的DELL D630使用还凑合,一般温度都能接受,永久了也会有点烫手。

网友K: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L:
CPU风扇坏啦或积尘过多导致CPU散热不良而死机!

网友M:
对:今生缘关于早期戴尔散热确实不好,现在改进了,侧面散热怀疑楼主的散热风扇坏了,或者就是里面积灰过多,还是去售后看看吧内容的回复:

斑竹正解,从帖中看,机主是计算机盲。

网友N:
引用 网友E:
1, 检查PG 旁边CPU的出风口电机转动不?2,可能是PG长时间用于灰尘较多的地方,请进行内部清洁降灰3,如经过以上二点检查都好的,那就是你的PG主板出故障了。

仔细检查一下以上几点。

网友O:
不是风扇的问题,就是散热通道的问题。

网友P:
我不懂电脑,看最近FACEBOOK在北极建了数据库,也许就是为了散热好,你的电脑怕是想去北极。

网友Q:
最好还是询问DELL公司的技术支持,不要搞坏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E:
1, 检查PG 旁边CPU的出风口电机转动不?2,可能是PG长时间用于灰尘较多的地方,请进行内部清洁降灰3,如经过以上二点检查都好的,那就是你的PG主板出故障了。

网友S:
有没有中病毒啊  ???????????

网友B:
电脑高手众多啊 !!!!!!!!!!!

网友T:
就是CPU风扇积尘较多,拆开来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U:
//2012年2月16日结帖标识符//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V:
1.检查风扇是否工作.2.检查风扇的进出风口以及风扇的风叶是否积灰尘太多.根据我的经验故障是风扇的进出风口和风扇的风叶积灰太多导致.

网友W:
拆下开关面板,露出金属散热片,散热片上放置湿(水)的棉花球,开机,用手触摸感觉散热器的温度,同时注意风扇运转情况(受温度控制的),判断一下热量来自于CPU还是显示芯片。如果无温度,散热器与芯片接合面接触不良,需检查。这种故障解体机器,清洗一遍,主要清灰。问题一般能解决的!

网友U: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