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一点小经验,关于主从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ACS800主从调试中,基本的调试按照ACS800-主从应用-用户手册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在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低速下主机和从机的负荷分配正常,但是在接近全速运行时会出现负荷分配不均的现象,一般现象为主机电流过大而从机电流较小,但主机和从机的速度没有太大差别,其解决方法为:

从机的速度极限20.01&20.02必须设置为主机额定转速的105%

例1, 假设额定转速为1490 无反向运行,从机的20.02=1560~1570/

例2, 假设额定转速为1490 正反向运行,从机的 20.01=-1560~-1570/

20.02=1560~1570/

分析:从机是力矩控制(不考虑速度) 控制源应该是由DDCS通讯传过来的信号计算得出,在到达额定转速时,从机的速度由于被20组的速度限幅限制所以不能实现较好的负荷分配,所以会出现以上的故障现象。

网友A:
是电机的额定转差有差别造成的

网友B:
遇到过偶尔会报变频器1力矩故障的,观察发现满负载时变频器1比2提前受力1~2秒,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的额定转差有差别造成的

丛机力矩 是不考虑速度的  主从就是使两个电机协同出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丛机力矩 是不考虑速度的  主从就是使两个电机协同出力

1、丛机力矩控制,离得远,就跑快点;

2、丛机力矩控制,离得,就跑慢点;

3、紧紧跟随,这里没有“协同”,完全是跟随、听从!

网友D:
受教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丛机力矩 是不考虑速度的  主从就是使两个电机协同出力  1、丛机力矩控制,离得远,就跑快点;2、丛机力矩控制,离得进,就跑慢点;3、紧紧跟随,这里没有“协同”,完全是跟随、听从!

用词不当,大湿莫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词不当,大湿莫怪啊

1、上边是用词不当;

2、这个是算什么不当?

楼主:
猫扑后遗症,<此处内容被屏蔽>才啊。。。

网友C:
“主机和从机的负荷分配正常,但是在接近全速运行时会出现负荷分配不均的现象”

1、主从关系,不是负荷分配的关系;

2、举例说,汽车的前后轮就是主从关系,主是动力论,从动轮是阻力轮、负荷论,还有类似的皮带传动等;

3、举例说,收、放卷控制,放多少,就收卷多少,这时收卷轮是动力轮,放卷轮是负荷论;

网友C:
4、例如多台电机的输送带,多台电机间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同步关系,同步关系才有负荷分配的问题;

网友C:
5、不知楼主说的到底是同步负荷分配的问题,还是主从动力传送的问题?

网友C:
希望楼主说话,能用文明语言表述!

楼主:
刘大师是来砸场子的么?? 硬抠字眼有意思么,刘工如此咄咄相逼,我也没办法,一山不容二虎 说的就是这么个事 主从关系咋么不是负荷分配问题,齿轮硬链接 虽然丛机跟随主机运动,但还是两台变频器协同工作 把负荷均匀分配到各自所带的电机 达到工艺需求

“主机和从机的负荷分配正常,但是在接近全速运行时会出现负荷分配不均的现象”

1、主从关系,不是负荷分配的关系;

2、举例说,汽车的前后轮就是主从关系,主是动力论,从动轮是阻力轮、负荷论,还有类似的皮带传动等;

3、举例说,收、放卷控制,放多少,就收卷多少,这时收卷轮是动力轮,放卷轮是负荷论;

照大师的第二说法 变频器的主从控制 那不就成了主机拖动从机发电

牛B的人见的多了  伪牛逼的见的也不少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供到墙上

希望楼主说话,能用文明语言表述!
哪句不文明了?我不是你的下属,也不拿你工资,没必要对你毕恭毕敬,高兴就和你聊两句

玩笑都开不起 还是免谈 莫回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白吃枣嫌核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从关系咋么不是负荷分配问题,齿轮硬链接 虽然丛机跟随主机运动,但还是两台变频器协同工作 把负荷均匀分配到各自所带的电机 达到工艺需求 ……

1、在机械传动中,有主动也有被动;

2、主动靠动力驱动,被动靠动力拖动;

3、主动输入的是原动机功率,被动是负载阻力是原动力的负荷,功力和负荷不存在分配问题,功力和负荷只存在匹配问题;

网友C:
4、如果是多台电机的传送带,所有电机共同拖动一条输送带,这时这些电机的速度不同时,存在负荷分配问题;

5、就好像大家一起抬一个重物,或者大家共同来一辆车,你想偷赖只要速度慢一点;

6、这些电机间的关系,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同步关系,只有同步关系才有负荷分配的问题;

7、你是技术人,而且自认为是山上的一只虎,纠正你的这个错误,对你来说是虎身天翼的好事!

网友C:
8、虽然在这个场合你觉得有点不好受,可以是你一生还有多少场合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不会再让人质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虽然在这个场合你觉得有点不好受,可以是你一生还有多少场合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不会再让人质疑?

别装出付俯瞰众生的架势,搞不清楚你在干什么  如果靠这么回复,等级这么高的话

我真鄙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如果是多台电机的传送带,所有电机共同拖动一条输送带,这时这些电机的速度不同时,存在负荷分配问题;5、就好像大家一起抬一个重物,或者大家共同来一辆车,你想偷赖只要速度慢一点;6、这些电机间的关系,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同步关系,只有同步关系才有负荷分配的问题;7、你是技术人,而且自认为是山上的一只虎,纠正你的这个错误,对你来说是虎身天翼的好事!

我打个比方,你就这样说 不得不说字面理解能力极强

和下面的图片有得一拼

楼主:
不要和白痴理论,他会把你拉到他熟悉的领域,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网友E(2012-04-20):
19楼的图片太强大鸟

网友F(2018-02-07):
主从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

网友G(2018-04-25):
先瞧瞧是什么东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