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压缩气压力长期不卸载会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2-02-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设备中某个气动结构希望在下电(自然气也就断了)状态能够保持充气后的状态,能否在气源处理装置之后加一个电磁阀,在上电后控制它接通,下电前断开以保证系统压力一直存在,这样对系统中的元件会不会有什么损害?

网友A:
只要你的阀门的直径够用就可以,没什么!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你设备断电后,压缩空气站应该还是在给设备供着气的,一般设备的压缩空气进气处都加有阀门。

楼主:
对,是有一个阀,我们用的这个阀在下电后会将设备里的气泄调,我要在这之前加一个阀使之断电前把设备气压与空压机气路隔绝,保证断电后设备仍有压力,我想问的是设备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存在压缩气有没有什么损害?

网友C:
这个没什么问题,楼主 不必担心,装个电磁阀即可!!!

网友D:
楼主就说说什么设备吧,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与你的压缩空气质量有关

下面谈谈压缩空气的危害:

所有压缩空气系统中的空气都来自大气,空气中含有大量的尘埃、水蒸气以及未充分燃烧的碳氢化合物和细菌,经过压缩后浓度成数倍地提高。
此外,空气压缩机的润滑系统还会产生磨损粒子和油污等污染物,这种油呈酸性,是起不到任何润滑作用的劣质油。压缩空气分配系统的管路锈蚀也会对压缩空气造成污染。
所有这些尘埃、油和水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其有害的腐蚀性油泥,会快速磨损气动设备、堵塞阀门、腐蚀管路,从而造成:空气泄露、工具和设备损坏、生产停滞、维修成本增加、产品报废、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

网友E:
好像没啥影响吧

网友F:
/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