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70的脚本问题

楼主(2012-02-11):
    如下图,在设备测量时我要调用一个测量值 measured 变量显示出来,后在其进行计算测量值是否超出上下限范围,上限范围也就是定位值position加上公差值Tol.limit,下限范围也就是定位值position减去公差值Tol.limit,如下图: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定位值在不同型号时设置值不一样,如何让它们同步显示出来,如测量6“时上了限就是6“”的actulal+tol.limit,这个值显示在上图中的 U.limit 后面,测量值设置如下图:

网友A:
你这个值是想手动设置还是,自动识别!!!!!!!

楼主:
.第二图白框为在向plc中输入的设置值,第一图中显示

网友B:
翻翻资料嘛!工控产品种类那么多,要是自己不会看资料还能干么??

网友B:
工控产品,虽然种类很多,但是原理上差别不大,自己多翻翻资料。。。总不能什么都问吧。。

网友C:
问题就是这个定位值在不同型号时设置值不一样,这种情况建议用配方功能,将不同的设置值保存为相应的配方,以后用来随时调用,很方便,也不用重复设置,如果想实时显示,那么用循环更新来做,很方便。

网友D:
上面的兄弟说的对呀!

还可以自己编一个脚本呀,反正MP270是容许编辑VB脚本的。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建立数组limit【n】,通过对测量值 measured 的判定来对tol.limit进行赋值

if measured<4.5 and  measured>3.5 then  tol.limit=limit【1】;

if measured<5.5 and  measured>4.5 then  tol.limit=limit【2】;

……

U.limit=position+Tol.limit

L.limit=position -Tol.limit

当然这里只是简单说明了一下,可能和实际程序有很大不同。

楼主:
   谢谢6楼的坛友

那后面的显示如是在不同尺寸也能显示不能值吗?这个数组 N 是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