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闪屏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2-11):
PROFACE 触摸屏与欧姆龙PLC通讯,设备在停止状态时机器不闪。运行时背景 按钮界面就会闪烁。一个500W的电源,带4个白山步进,外加给PLC 触摸屏供电 。会是电源供应不上?

请问这会事什么问题?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估计是主板有问题。建议测试一下

网友B:
为了判断是否是电源不够,可以增加一个单独的电源供电,一般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不善,运行界面会闪烁,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外部干扰造成屏幕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