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11):
这几天一直在安装wincc6.2,已经把消息队列和sql 2005 安装好了,但是在安装wincc6.2时老是安装到一半出现以下提示:

                                       component moredata had the following error:

      Media Name: data

    component:Basic Files\ interfaces

   File Group: interfaces files

   file:  HMICSIG obj.tlb

 error number:-106

  确定

当我点击确定时就退出安装系统了

 附二:首先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这次我又重装纯净版系统和关闭杀毒软件,然后按照SQL2005,消息队列,补丁,都很成功,但是又出现类似情况,现附上图片,请哪位大侠帮小弟解决。提高悬赏分数到20.(不要嫌小弟吝啬,新手,确实不多)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WinCC V6.2安装指南》下载连接:
http://www.chinakong.com/download/listdown.asp?id=3010
《wincc6.2安装步骤详解》连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cd4080100h074.html
《安装Wincc6.2 SP2全攻略》连接:
http://hi.baidu.com/meslog/blog/item/54ac63014499a88ee850cd6f.html

网友B:
1、安装wincc首先需要确定wincc兼容性.

点击查看原图

参考兼容性列表:

《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

http://cache.automation.siemens.com/dnl/Dc/Dc0MjIzNwAA_21927773_FAQ/WinCC_V62_compatibility_list_e.pdf

2、操作系统最好使用纯净版操作系统,不建议使用ghost版系统

3、你的SQL2005是不是对应你当前的wincc版本。

4、建议你重装系统再安装,有可能你的电脑上其他软件与安装wincc冲突,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等。

网友C: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1、安装wincc首先需要确定wincc兼容性.参考兼容性列表:《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http://cache.automation.siemens.com/dnl/Dc/Dc0MjIzNwAA_21927773_FAQ/WinCC_V62_compatibility_list_e.pdf2、操作系统最好使用纯净版操作系统,不建议使用ghost版系统3、你的SQL2005是不是对应你当前的wincc版本。4、建议你重装系统再安装,有可能你的电脑上其他软件与安装wincc冲突,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等。内容的回复:

我给个图片 请求解决疑问:

这次我是重新安装系统和分区,然后安装SQL2005 然后消息队列,kb319740 然后安装wincc ,
本想可以成功,到了46%又出现此种情况,请求解答谢谢

网友D:
1 重新安装的系统是什么系统? XP的吗,还是win7 ?   有些GHOST版的系统不适宜安装WINCC, 推荐雨林木风

2  wincc6.2的安装是镜像文件还是光盘?  很有可能是安装文件本身出现问题了,导致失败

网友D:
wincc6.2 镜像文件属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1、安装wincc首先需要确定wincc兼容性.参考兼容性列表:《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http://cache.automation.siemens.com/dnl/Dc/Dc0MjIzNwAA_21927773_FAQ/WinCC_V62_compatibility_list_e.pdf2、操作系统最好使用纯净版操作系统,不建议使用ghost版系统3、你的SQL2005是不是对应你当前的wincc版本。4、建议你重装系统再安装,有可能你的电脑上其他软件与安装wincc冲突,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等。内容的回复:我给个图片 请求解决疑问: 这次我是重新安装系统和分区,然后安装SQL2005 然后消息队列,kb319740 然后安装wincc ,本想可以成功,到了46%又出现此种情况,请求解答谢谢

检查下软件是否完整,可以换一台电脑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1、安装wincc首先需要确定wincc兼容性.参考兼容性列表:《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http://cache.automation.siemens.com/dnl/Dc/Dc0MjIzNwAA_21927773_FAQ/WinCC_V62_compatibility_list_e.pdf2、操作系统最好使用纯净版操作系统,不建议使用ghost版系统3、你的SQL2005是不是对应你当前的wincc版本。4、建议你重装系统再安装,有可能你的电脑上其他软件与安装wincc冲突,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等。内容的回复:我给个图片 请求解决疑问: 这次我是重新安装系统和分区,然后安装SQL2005 然后消息队列,kb319740 然后安装wincc ,本想可以成功,到了46%又出现此种情况,请求解答谢谢检查下软件是否完整,可以换一台电脑安装试试。

换了一台电脑,可以安装!谢谢了

网友C:
//2012年2月16日结帖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