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器的名词解释

楼主(2012-02-11):
      在高压电器产品样本、图样、技术文件、出厂检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使用说明书及产品名牌中,常采用各种专业名词术语,它们表示产品的结构特征、技术性能和使用环境。了解和掌握这些名词术语可为工作带来许多便利,现将高压电器常用的名语术语作一介绍。

一、高压开关设备术语

  1.高压开关——额定电压1kV及以上主要用于开断和关合导电回路的电器。

  2.高压开关设备——高压开关与控制、测量、保护、调节装置以及辅件、外壳和支持件等部件及其电气和机械的联结组成的总称。

  3.户内高压开关设备——不具有防风、雨、雪、冰和浓霜等性能,适于安装在建筑场所内使用的高压开关设备。

  4.户外高压开关设备——能承受风、雨、雪、污秽、凝露、冰和浓霜等作用,适于安装在露天使用的高压开关设备。

  5.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开关柜——除进出线外,其余完全被接地金属外壳封闭的开关设备。

  6.铠装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主要组成部件(例如断路器、互感器、母线等)分别装在接地的金属隔板隔开的隔室中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7.间隔或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与铠装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一样,其某些元件也分装于单独的隔室内,但具有一个或多个符合一定防护等级的非金属隔板。

  8.箱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除铠装式、间隔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以外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9.充气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的隔室内具有下列压力系统之一用来保护气体压力的一种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a.可控压力系统;b.封闭压力系统;c.密封压力系统。

  10.绝缘封闭开关设备——除进出线外,其余完全被绝缘外壳封闭的开关设备。

  11.组合电器——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高压电器,按电力系统主接线要求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名电器仍保持原规定功能的装置。

  12.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封闭式组合电器,至少有一部分采用高于大气压的气体作为绝缘介质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13.断路器——能关合、承载、开断运行回路正常电流、也能在规定时间内关合、承载及开断规定的过载电流(包括短路电流)的开关设备。

  14.六氟化硫断路器——触头在六氟化硫气体中关合、开断的断路器。

  15.真空断路器——触头在真空中关合、断的断路器。

  16.隔离开关——在分位置时,触头间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明显的断开标志;在合位置时,能承载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及规定时间内异常条件(例如短路)下的电流开关设备。

  17.接地开关——用于将回路接地的一种机械式开关装置。在异常条件(如短路下,可在规定时间内承载规定的异常电流;在正常回路条件下,不要求承载电流。

  18.负荷开关——能在正常回路条件下关合、承载和开断电流以及在规定的异常回路条件(如短路条件)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电流的开关装置。

  19.接触器——手动操作除外,只有一个休止位置,能关合、承载及开断正常电流及规定的过载电流的开断和关合装置。

  20.熔断器——当电流超规定值一定时间后,以它本身产生的热量使熔化而开断电路的开关装置。

  21.限流式熔断器——在规定电流范围内动作时,以它本身所具备的功能将电流限制到低于预期电流峰值的一种熔断器。

  22.喷射式熔断器——由电弧能量产生气体的喷射而熄灭电弧的熔断器。

  23.跌落式熔断器——动作后载熔件自动跌落,形成断口的熔断器。

  24.避雷器——一种限制过电压的保护电器,它用来保护设备的绝缘,免受过电压的危害。

  25.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由非线性金属氧化物电阻片串联和(或)并联组成且无 或串联放电间隙的避雷器。

  26.复合外套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由非线性金属氧化物电阻片和相应的零部件组成且其外套为复合绝缘材料的无间隙避雷器。

二、特性参量术语

  1.额定电压——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的条件下能连续运行的最高电压,并以它确定高压开关设备的有关试验条件。

  2.额定电流——在规定的正常使用和性能条件下,高压开关设备主回路能够连续承载的电流数值。

  3.额定频率——在规定的正常使用和性能条件下能连续运行的电网频率数值,并以它和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确定高压开关设备的有关试验条件。

  4.额定电流开断电流——在规定条件下,断路器能保证正常开断的最大短路电流。

  5.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在额定电压以及规定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能保证正常开断的电大短路峰值电流。

  6.额定短时耐受电流(额定热稳定电流)——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在确定的短时间内,开关在闭合位置所能承载的规定电流有效值。

  7.额定峰值耐受电流(额定热稳定电流)——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在闭合位置所能耐受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第一个大半波的峰值电流。

  8.额定短路持续时间(额定动稳定时间)——开关在合位置所能承载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时间间隔。

  9.温升——开关设备通过电流时各部位的温度与周围空气温度的差值。

  10.功率因数(回路的)——开关设备开合试验回路的等效回路,在工频下的电阻与感抗之比,不包括负荷的阻抗。

  11.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按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进行试验时,设备耐受的工频电压标准值(有效值)。

  12.额定操作(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在耐压试验时,设备绝缘能耐受的操作(雷电)冲击电压的标准值。

三、操作术语

  1.操作——动触头从一个位置转换至另一个位置的动作过程。

  2.分(闸)操作——开关从台位置转换到分位置的操作。

  3.合(闸)操作——开关从分位置转换换到合位置的操作。

  4.“合分”操作——开关合后,无任何有意延时就立即进行分的操作。

  5.操作循环——从一个位置转换到另一个装置再返回到初始位置的连续操作;如有多位置,则需通过所有的其他位置。

  6.操作顺序——具有规定时间间隔和顺序的一连串操作。

  7.自动重合(闸)操作——开关分后经预定时间自动再次合的操作顺序。

        8.关合(接通)——用于建立回路通电状态的合操作。

  9.开断(分断)——在通电状态下,用于回路的分操作。

  10.自动重关合——在带电状态下的自动重合(闸)操作。

  11.开合——开断和关合的总称。

  12.短路开断——对短路故障电流的开断。

  13.短路关合——对短路故障电流的关合。

  14.近区故障开断——对近区故障短路电流的开断。

  15.触头开距——分位置时,开关的一极各触头之间或具连接的任何导电部分之间的总间隙。

  16.行程——触头的分、合操作中,开关动触头起始位置到任一位置的距离。

  17.超行程——合闸操作中,开关触头接触后动触头继续运动的距离。

  18.分闸速度——开关分(闸)过程中,动触头的运行速度。

  19.触头刚分速度——开关合(闸)运程中,动触头与静触头的分离瞬间运动速度。

   20.合闸速度——开关合(闸)过程中,动触头的运动速度。

   21.触头刚合速度——开关合(闸)过程中,动触头与静触头的接触瞬间运动速度。

   22.开断速度——开关在开断过程中,动触头的运动的速度。

         23.关合速度——开关在关合过程中,动触头的运动的速度。

网友A:
先收藏起来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