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变频器浅析

楼主(2012-02-11):
      伺服电机在有自身驱动的情况下,属于独立的系统,这时连接变频器不能达到直接驱动的效果。在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具备通信接口,能达到同步或其他通信功能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连接,但还需具备一个前提便是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具备强大的通讯功能或可编程功能。
     伺服的基本应用是快速、精确的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中一个重要的内部环节。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存在区别,由于受到功率的限制,要做到很大的功率有些困难,加之功率稍大一些的同步伺服价格又十分昂贵。在这种设备和现场应用许可的情况下,带编码器反馈具备闭环控制功能的高端变频器应运而生。
      普通功能的变频器只能调节交流电机的速度,这样可以视控制方式和变频器来制定开环和闭环,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F控制。交流伺服的技术本身就是借鉴应用变频技术,在交流伺服电机中必然有变频的环节。在电机方面,伺服电机的结构和制作工艺要远胜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
      由于变频器和伺服在性能上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如果是在应用场合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通常可以使用变频器控制。对于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只能用伺服来实现控制,伺服的相应速度要远胜于变频

网友A:
变频器和伺服有交集,但控制精度上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追求的是高速响应并精确控制,因此伺服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不能大,由于制造材料等原因的限制,致使伺服电机功率不可能像交流电机那样做的很大,单位功率价格很高。变频器主要针对交流电机的拖动,即使是高端变频器,一般也不需要集成伺服驱动器的高端控制功能,因为交流电机本身不具备高速响应能力,当然,变频功能是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