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 PLC使用ISPSoft编程问题

楼主(2012-02-11):
台达ES2 PLC使用ISPSoft编程问题。

编写功能块POU顺序自动控制程序,程序的自动/手动切换使用旋钮开关,当为1时自动,为0时手动操作。当在自动状态下,设备自动运行,假如有人无意把旋钮开关转到手动即为0时候,此时虽然不调用了该顺序控制程序功能块,但功能块里顺序控制程序里面还是有活动步的,该活动步对执行元器件,比如气缸产生影响,即使是手动时、进行初始化时或初始化完成后重新启动自动运行,该活动步将会产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程序自动运行中发生意外转到手动,如何复位功能块里的活动步。因为使用CJ指令作为自动/手动的控制,当旋钮转为手动0时,主程序已经不再扫描自动程序部分,也同样不再扫描自动程序功能块了。

功能块里的顺序控制步是功能块的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

由于ISPSoft可以编写功能块,并且可以多次调用,有的功能块也可以在其他设备使用,很方便,所以选择了ISPSoft编程。

望指点上述问题。

在此先说声:谢谢!

网友A:
呵呵,还没有仔细看过ISPSoft,也不了解功能块,只能顶顶帖子。

如果不允许“无意把旋钮开关转到手动”,则可以把流程未停止时、无意间的操作视为无效;
如果允许转换,不知可否同时把有关元件复位。

楼主:
呵呵,此问题已经解决,由于自动状态无意把旋钮转到手动,是一种非正常操作或非法操作,可以利用M1032的非停电保持区域全部清除功能,复位所有的非停电保持区域,防止自动程序有活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