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正反转不行

楼主(2012-02-11):
PLC控制电力正反转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也通过,但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正反转不行

网友A:
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接到变频器的外控RUN端子上,不过这也大材小用了吧,这样不需要通信协.

网友A:
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接到变频器的外控RUN端子上,不过这也大材小用了吧,这样不需要通信协..

网友B:
我所知道的PLC控制变频器有3种方式呐,通信方式,模拟量信号控制,数字量信号控制,后两者属于端子控制。

通信方式很容易实现,直接由PLC设定变频器的工作频率就行了,0HZ以上正转,0HZ以下反转。

使用模拟量信号控制时,设定模拟量信号上下限所对应的变频器工作频率的上下限,比如模拟量信号为4-20ma,所对应的频率为-50HZ—50HZ,改变模拟量信号的大小就可以改变电机正反转了。

数字量信号控制时,变频器的工作方式有几个相应的开关量端子决定,每个端子对应有变频器内的寄存器,寄存器数值可以设定,以此使同一个端子有不同的功能,当端子有高电平输入时,即启动相应功能。比如西门子MMV440变频器的DIN1端子功能设定为正转,DIN2端子功能为反转,DIN3、DIN4、DIN5组成2的3次方来确定8种工作频率,这样PLC的5个DO输出高电平到5个DIN端子,就可以实现电机不同频率的正反转了。

网友C:
提醒变频器正反转的方式有2种:单极性,双极性,禁止反转,设对了吗?

网友D:
通过PLC控制变频器,需要设置变频器为双极性,同时,PLC程序中的控制字也有不同,如西门子PLC控制DANFOSS变频器,控制字正转为W#16#47F,反转为W#16#847F.

网友E:
要是模拟量给定变频器频率的话另外还需要用PLC开关量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启动。这个还要注意设置的高低电平。

网友F:
启停,正反转不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模拟量是用来控制频率,也就是转速的。启停,正反转,PLC控制的话就是利用PLC的输出接通变频器上的控制端子来达到目的的。

网友B:
对:zhxl198808关于启停,正反转不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模拟量是用来控制频率,也就是转速的。启停,正反转,PLC控制的话就是利用PLC的输出接通变频器上的控制端子来达到目的的。 内容的回复:

嗯,你说的对。模拟量控制频率的同时还要经过控制端子控制正转、反转。

网友G:
可能是端子功能设置有问题!我们一直在用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正反转(场地龙门吊)。

端子控制时,每个控制端子都是可编程的,就是说功能是不确定的!

一般变频器默认都是正向控制,要实现正反转控制最好看一下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一定要保证端子控制功能选对了哦!

网友H:
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无非两种方式

1、外部端子通断0、1信号控制正反转

2、PLC与变频器通讯  PLC给变频器发送代码

照你这么说你的可以直接变频器控制的那个应该是直接在变频器面板运行的,一般变频器都有模式选择这个参数···

面板模式 外部模式 通讯模式 混合模式···找到这参数改到你想要的控制模式

网友B:
你使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和变频器啊?直接给你方案。

网友I:
对:EBN战略军团-墨守成规关于我所知道的PLC控制变频器有3种方式呐,通信方式,模拟量信号控制,数字量信号控制,后两者属于端子控制。通信方式很容易实现,直接由PLC设定变频器的工作频率就行了,0HZ以上正转,0HZ以下反转。使用模拟量信号控制时,设定模拟量信号上下限所对应的变频器工作频率的上下限,比如模拟量信号为4-20ma,所对应的频率为-50HZ—50HZ,改变模拟量信号的大小就可以改变电机正反转了。数字量信号控制时,变频器的工作方式有几个相应的开关量端子决定,每个端子对应有变频器内的寄存器,寄存器数值可以设定,以此使同一个端子有不同的功能,当端子有高电平输入时,即启动相应功能。比如西门子MMV440变频器的DIN1端子功能设定为正转,DIN2端子功能为反转,DIN3、DIN4、DIN5组成2的3次方来确定8种工作频率,这样PLC的5个DO输出高电平到5个DIN端子,就可以实现电机不同频率的正反转了。内容的回复:

墨守成规:PLC的L+ M 和 440变频器的 9 28 脚,怎样接啊?

网友I:
我也是这种情况。单独的都通过了,就是PLC控制变频器通不过。

PLC S7-200 CPU224 DC/DC/DC

变频器 Mm440

网友J:
楼主您好

如果你说的是外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那应该是你Pr79(如果是三菱变频,那就设置成2)参数未设定好:

如果是用通讯来控制正反转,那您首先要保证通讯时成功的(这需要变频器一系列参数设置),您可以先写一个正转启动程序,来确定通讯成功,进而写正反转。

如需要,再给您提供更详细的解决方法

网友J:
对:EBN战略军团_冰石关于我也是这种情况。单独的都通过了,就是PLC控制变频器通不过。PLC S7-200 CPU224 DC/DC/DC变频器 Mm440内容的回复: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2309531100001-1.shtmzhege

这个程序我写出来了  相关资料你去下载看看吧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