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器上电造成绝对值编码器值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大家好!

     我的DMC2143上DB28040的20针上接了一个绝对值编码器作为辅助编码器(库伯勒),当我通过控制卡I/O口对伺服驱动器(KEB)上电时,会造成绝对值编码器的值被清零。刚开始怀疑是驱动器与控制卡连接的编码器线在驱动器三相电上电时对控制卡造成冲击。但断掉这个主编码线后仍然会造成辅助绝对值编码器值在驱动器上电时被清零。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这个清零动作是由驱动器本身来做的吧,你看看能不能设置一下,清零操作由外部来做,就是屏蔽驱动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是设置为主反馈还是辅助反馈的?有控制卡的I/O口控制驱动器上电,这个我不是很理解,您能把相关的接线说明一下么?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绝对值编码器是设置为主反馈还是辅助反馈的?有控制卡的I/O口控制驱动器上电,这个我不是很理解,您能把相关的接线说明一下么?内容的回复:

这两天好像找到了原因。我把驱动器连接外面电机的线与编码器线距离分开后,驱动器上电就不会让编码器清零了。看来是不是屏蔽没有做好,加上电机线还绕了几圈,不知道是不是造成电磁干扰,反正现在就不会被清零了。驱动器的上电就是控制卡的I/O控制上电断电的。绝对值编码器是接在DB28040上的辅助编码器口。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清零动作是由驱动器本身来做的吧,你看看能不能设置一下,清零操作由外部来做,就是屏蔽驱动器的相关参数。 内容的回复:

这个绝对值编码器没有通过驱动器连接,而是通过控制卡DB28040上直接连接的,所以和驱动器应该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