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E520-0.75K变频器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12):
有一台三菱FR-E520-0.75k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输出也是3相220V。现在输入部分,没有三相220V的电源,如果重新增加三相变压器的话,成本在客户那里又太高了,再说时间也不允许。能否直接输入单相220V的电压给变频器供电?如果可以的话,带负荷能力有没有影响?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办法改装变频器使它达到要求?想请高手进行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找说明书看看

我们厂的三菱都是三个输入端随便接两相220V啊,没你这么复杂

三相220V还没用过呢

网友B:
对变频器而言,三相和单相220V变频器区别,无非就是个整流模块的问题,三相的可以接单相,但是整流模块会发热比设计的要大些,所以带载能力要变小,如果你想改机械机构,那么换个等功率的单相整流模块,不想麻烦就降额使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的留给黄工来解答吧!

网友C:
说曹操曹操到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曹操曹操到啊 !!!!!!!!!!

网友D:
要是负载不大···电机功率远小于变频器额定功率的话可以一试的···输入端R S T中间留空只接R T两端

网友E: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这个变频器是日本原装货,三相电都是220V,现在只输入单相220V,通电试机,接750W的电机,空载电流50HZ  1.7A,5HZ  2.2A,电机带负荷后力度没有太大的影响,运行基本正常,感谢以上高手指点。

网友F(2012-09-30):
求各位高人指点在哪可以下载到此变频器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G:
三菱变频器没试过,过去曾经试过三垦3相220V 7.5KW变频器,用220V单相供电接3KW电机就过载保护。

网友H(2012-11-24):
在一定的功率下,整流会增加负担,功率余量够,没有问题的。线搞粗一点的。不然可能会报警E.UuT.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