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自定义功能块调用问题

楼主(2012-02-12):
编写自定义的功能块是顺序自动控制程序,程序的自动/手动切换使用旋钮开关,当为1时自动,为0时手动操作。当在自动状态下,按启动后设备自动运行,假如有人无意把旋钮开关转到手动即为0时候,此时虽然不调用了该顺序控制程序功能块,但功能块里顺序控制程序里面还是有活动步的,该活动步对执行元器件,比如气缸产生影响,即使是手动时、进行初始化时或初始化完成后重新启动自动运行,该活动步将会产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程序自动运行中发生意外转到手动,如何复位功能块里的活动步。因为使用条件跳转指令作为自动/手动的控制,当旋钮转为手动0时,主程序已经不再扫描自动程序部分,也同样不再扫描自动程序的程序功能块了。
功能块里的顺序控制步是功能块的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
望指点上述问题。
在此先说声:谢谢!

网友:
一般连锁控制时,最好用脉冲控制!

网友A:
自动不是以这个开关量来调用的,需要写进程序。

网友B:
通过手/自动转换的上升沿来对自动程序的活动步进行初始化,然后再调用自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