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么穿越台达人机界面跟S7-200通信啊?

楼主(2012-02-12):
上位机安装了STEP 7 MicroWin V4.0 SP6编程软件和台达HMI的界面设计软件,可以实现上位机与S7-200通信、上位机与HMI通信,HMI与S7-200通信。台达HMI上有两个串口,可以实现与上位机通信的同时与S7-200通信,但是上位机的串口只有一个,修改S7-200程序或者HMI界面是要来回更换通信线,非常麻烦。台达HMI说明书上说了HMI有穿越工能,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上位机穿越HMI与S7-200通信啊?

网友A:
偶进来学习下!!!!!!!!!!!

网友B:
有穿越功能就很办哦,你在上位机器和HMI通讯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开PLC编成软件,进行下载监控之类的操作,不需要插拔通讯电缆也不需要设置.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有穿越功能就很办哦,你在上位机器和HMI通讯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开PLC编成软件,进行下载监控之类的操作,不需要插拔通讯电缆也不需要设置.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说的方法跟我当初的设想一样,可是操作时却实现不了,我觉得还是通信设置这块没处理好。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偶进来学习下!!!!!!!!!!!内容的回复:

呵呵,留个邮箱吧,等问题解决了就把解决方法发给你。

网友C:
我记得去年在学校用菱的PLC时,是用一根USB接三菱的屏,HMI与PLC之间用RS232连接,在三菱编程软件中把传输设置设为USB透明传输。台达的不清楚,威纶的HMI要用穿透功能是要另外做穿透传输线。

网友D:
学习学习   刚刚好要安装西门子S7-200的  正好可以补习一下

网友E:
台达触摸屏不懂你用的是哪一款。一般触摸屏有带串口和USB,只需要上位机用的是USB(或者串口),HMI换用串口(或者USB),这样就能实现。LZ可以试试看。

楼主:
对:原创军团-净水员关于台达触摸屏不懂你用的是哪一款。一般触摸屏有带串口和USB,只需要上位机用的是USB(或者串口),HMI换用串口(或者USB),这样就能实现。LZ可以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

是DOP-A57GSTD 16 Gray 台达触摸屏,可以使用USB接口与主机通信。关键是S7-200只有一个串口,只能跟HMI和上位机的其中的一个通信,如果此时已经跟HMI连接,要想再修改S7-200内程序或者监控S7-200内程序运行状况,就必须拔掉HMI端的通信接口,插在上位机上。

网友F:
你看操作手册上有这个功能介绍吗?如果不是一个品牌的屏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哦,一般管这个叫串口网关功能,我用欧姆龙的NS系列触摸屏跟CP1H做过。

网友G:
用带编程口的总线接头行不?

网友H:
青岛黄工:

松下PLC C60 触屏AIG32***   WIN7系统

为嘛只在第一次连电脑时,可以正常USB通信

等拨了线后,连第二套相同配置的PLC就无法正常连接了?

在WINXP系统下也是如此,

并且连接3520 1505伺服驱动器的时候也是同样情形。

就是只可以插一次,然后无法正常弹出,点了弹出后,设备是没了,但USB 托盘图标依存在,并且需要强行电源按钮关机。

电脑硬件问题?

网友I(2012-09-04):
今天我也拿了台台达人机玩玩 通讯很顺畅

网友J:
那要看你的HMI具不具备这个能力。

美国红狮的HMI是可以的。上位机需要安装一个虚拟串口软件,把HMI作为一个虚拟的串口来使用,就可以穿越编程、监控。

网友J:
QQ:329360862  ,详细资料,欢迎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