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闭环转矩控制的调试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2-02-12):
  • 设置电机参数后先作AMA,如下表。

参数号

设置

说明

P1-10

电动机结构

根据使用的电机情况,如实设置。无法得知的数据,请保持出厂值。

P1-20

电动机功率(KW

P1-22

电动机电压

P1-23

电动机频率

P1-24

电动机电流

P1-25

电动机额定转速

P1-26

电动机额定转矩

P1-29

1】启用完整自整定

关键的步骤

  • 完成AMA后,先将P1-00设置为速度控制,启动电机带负载调P7-00P7-07速度PID参数,按要求的加减速时间检查整个速度区的速度是否有好的精度。保留调整好的P700-P707组数值,再将P1-00改为力矩控制,适当调整参数P1-36铁损阻值,改善转矩响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