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0系列变频器如何实现两种参考值给定方式的切换

楼主(2012-02-12):
  • 两种参考值来源,分时有效,这类情况可通过使用两套菜单来实现。

    以电位器给定参考值和电流给定参考值为例,53号端子接收电位器信号,54号端子接收电流信号,除基本电机参数外,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号

设置-Setup1

设置-Setup2

说明

0-10

9】多重菜单

9】多重菜单

有效菜单设置

0-11

1】菜单1

2】菜单2

当前编辑的菜单

0-12

2】菜单2

1】菜单1

将两套菜单链接

3-15

1】模拟输入端53

2】模拟输入端54

有效输入源

5-14

23】菜单选择位0

23】菜单选择位0

设置32号端子功能

6-10

0V

无需设置

设置53号端子功能

6-11

10V

无需设置

6-14

无需设置

6-15

电机运行速度上限

无需设置

6-22

无需设置

4mA

设置54号端子功能

6-23

无需设置

20mA

6-24

无需设置

6-25

无需设置

电机运行速度上限

  • 必须按照表中顺序设置参数,保证同一端子在两套菜单中功能一致,如LCP102上菜单状态闪烁,则两套菜单的设置内容可能冲突,该种情况下,请初始化变频器参数,重新设置。
    通过调节控制面板下面的拨码开关,将54号端子切换为电流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