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冗余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昆腾的PLC如何实现双机热备用?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如何设置?两个PLC中间的程序一样吗?两个PLC如何传送程序?哪里能下载相关的书?

网友A:
暴怒需要设置的,做好一个CPU的程序后,将该程序传给备用CPU即可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的,做好一个CPU的程序后,将该程序传给备用CPU即可,通过CPU屏幕传送或关掉主CPU.再开启另一个CPU下载

网友B(2012-03-14):
你们说的是昆腾PLC的哪个版本,434 12版本能实现双机热备吗?

网友C(2012-08-10):
先安装UNITY PRO软件 帮助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D:
43412A可以冗余,但是需要单独增加冗余套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