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输出保护的方法征集?

楼主(2012-02-12):
西门子200PLC输出保护的方法征集?

看看西门子PLC高手们怎样保护PLC输出的,方法简单成本低哦

将方法跟帖即可!

网友A:
加24V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呗,注意继电器选带续流二极管的那种

网友B:
现在是用PLC控制主要是电机,所以根据电机功率选择合适电流的 继电器。在电机上在加热过载。这个是最基本的做法,相信你也懂。在主电路在配备一个空开(断路器)一般这个对于220V的供电来说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24V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呗,注意继电器选带续流二极管的那种

网友D:
这个具体说来应该区别一下,数字输出还是模拟输出,数字输出又分为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PLC数字输出带的负载又分几种:继电器/接触器线圈,指示灯,电磁阀,步进电机驱动器(高速脉冲输入)等,不管怎样,不外乎有加二极管,熔芯(如电磁阀类负载)这些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E:
我是在PLC电源回路加熔断器,控制开关量是在PLC的输出端加中间继电器,用PLC的输出去控制中间继电器,模拟量是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F:
继电器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就只有一个,加保险丝。

晶体管的,常规输出的加上中继吧。通常这东西控制电磁阀的最多,控制电机的还是少数。点数多的无非就是自动生产设备,简单的就控制接触器,复杂的控制气阀。气阀多如牛毛。控制电机的高档一点的都用变频器的了。

要求快速响应的无非都是变频器,伺服等下级设备。直接IO对接也不怕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