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模拟量保险全烧,且烧坏部分通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2):
AB slc500   模拟量模块(1746—NI16I)保险全烧,且烧坏部分通道,可能是什么原因,设备已运行了一段时间!运行过程中忽然间就全烧了!各位帮分析一下啊!可能是其中一路仪表有问题吗?如果是一路也不应该全烧啊!

网友A:
这个偶也说不好!!!!!!!

网友B:
不知楼主在现场查看的是什么状况。

网友C:
保险全烧,只有一个可能,大电流路过了,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外部仪表有没有串入强电压的可能。

网友D:
怀疑是强电窜入引起的,可能由公用的接地线而来或者其它的仪表引入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E: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不然不会所有通道都烧坏

网友F:
如果屏蔽线接在电气地上,当有大电流流入地线时有可能就会串入电流,烧毁卡件,现在有好多用户都是工作地与保护地共用,而没有单独的仪表地

网友:
对:jiaoanpeng关于不知楼主在现场查看的是什么状况。内容的回复:

现场只查到有一路仪表返回信号大到300多mA,16通道的模块我用了解14个通道,烧坏了10个!而这些坏的通道都有一共同现像,就是如果给通道加4mA信号,那么在PLC上读到的,就已经是10几mA了!更换了模块后什么问题也没有,全都正常!还有就是只有这个模拟量的保险全烧了,其它的像数字量模块的就没有烧!

网友:
对:青岛黄工关于保险全烧,只有一个可能,大电流路过了,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外部仪表有没有串入强电压的可能。 内容的回复:

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串入强电,那现场仪表也会烧坏的(而且加有模拟量防雷器,防雷器没有烧坏!),现在只有一个仪表返回信号过大了,其它的仪表全都正常,仪表是24V供电,如果串入强电,那仪表也不会是这样,应该直接烧断了,导致返回信号变大的可能性应该不会有吧!而且是两台同样的设备(两台一样的柜子,现场仪表也是一样的!),发生了两种同样的事故!

网友G:
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或者是接地引起的!

网友H(2020-01-03):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或者是接地引起的!

有次输入模块公共线与强电短路烧了好几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