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欧姆龙PLC怎么通过以太网通讯呢

楼主(2012-02-12):
两套欧姆龙PLC怎么通过以太网通讯呢
PLC用的CPU都是CS1H-66H 以太网模块用的CS1W-ETN21

网友A:
这个问题只能这么说,两个PLC,你不编程的话,谁也不会先开口说话的,都做从机,你如果要让他们通讯,最好一个做主一个做从,主机上编程序主动发送通讯指令。不知道你让他们通讯的意图是什么?如果要共享一些内部数据,用LINK就很好。

网友B:
那要是两种不同型号的PLC呢?那又如何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