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浮点数转换求教

楼主(2012-02-12):
请教各位大侠,台达EH2和SV系列PLC有四路高速脉冲输出,在计算数据的时候做不了浮点数转换。这两个系列到底能不能做浮点数FLT转换呀,我做好了程序在模拟的时候实现不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拜托了。

网友A:
这样的事情,切个图上来好不费事哦,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什么情况下转换不了,切图吧,在线等待回答。。。。。。。。。。。。。。。。。。。。。。

网友B:
你得先看一下手册,不是所有的日系PLC都支持 浮点数的,最好你先看一下手册

网友C:
台达不算日系的 虽然技术来自日系

应该支持浮点运算的

网友D:
老实说,用好“浮点运算”有一定的技巧;虽然有浮点数与整数互换、二进制浮点数与十进制浮点数互换,但关键在于用得恰当好处。

楼主:
LD M1000

 MOV  K123   D0

FLT   D0      D2      同样的转换在FX就能防止出来123.00    弄半天也不会贴图,郁闷。

网友E:
仿真,用浮点数观察,可得(D3D2)为F1.230E+2,即123的浮点数表示;编程软件为WPLSoft 2.20。

若按“有号10进制”观察,则(D0)为K0,此为D0的16位数值(因FLT为16位指令);而台达PLC的浮点数,用32位表示。

网友F:
台达可以 我就一直在用,虽然偶尔有问题 但是真的可以用

网友G(2019-04-15):
可以直接设置,在试图工具栏,设置监控数值形态即可。

网友H:
挺牛的东西,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