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A2伺服与台达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12):
一直通不上,

我是按照以下图纸接线的

也就是 1394 接头 3, 5 并一起接PLC 485+

                         4, 6并一起接PLC 485-

伺服参数设置如下

P3-00     0x001  通讯地址1

P3-01     0X201    485波特率   9600

P3-02      0X007    8,E,1 通讯格式

P3-05      0X001     选择485 通讯

PLC  程序如下

LD M1002    MOV  H87  D1120

                  SET M1120

                  MOV K200  D1129

                 SET M1143

LD M1012   MODWR K1 H5AE  K1000    给参数 P5-87  写入1000

LDP M1012  SET M1122

就是通讯不上    一直是通讯逾时   M1129  ON

不知道是我线接错了,还是参数设置错了, 还是程序编错了。

网友A:
不知道是我线接错了,还是参数设置错了, 还是程序编错了。你已经回答了问题,呵呵。

建议,先检查线路+对+,-对-,最后一台设备要加终端电阻,然后检查一下通讯参数设置,各个设备要完全一致,最后,编程序,把两次发送指令的时间适当延长,防止PLC自己争抢总线,如果还不行,找说明书上最简单的通讯案例,来做实验,排除编程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A2伺服的RS485通訊方式如圖所示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接線是不是這樣的

我曾經用過台達B2系列的RS485通訊,通訊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2伺服的RS485通訊方式如圖所示

楼主:
你给的接线图纸的下面还有一个 说明

到9-2 页  就是我给的图纸。

网友B:
我手上的說明書沒有你的那種接線圖.你不妨先試試3--5;4--6不要並在一起,我用B2伺服做的時候只引出5,6兩點,一切正常

我想A2應該也一樣.

网友D(2017-02-25):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啊

网友E(2017-08-10):
终于搞懂了,看了这个程序之后,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