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硬件故障排除的原则及其方法

楼主(2012-02-12):
                                                                  计算机硬件故障排除的原则及其方法

1 电脑硬件故障排除及维护应遵循的原则

1.1 先外设后主机

由于外设上的故障较容易发现和排除, 所以我们应该先根据系统报错信息先检查鼠标、键盘、显示器等外部设备的工作情况。如果没有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比较复杂的主机部分。

1.2 先电源后部件

电源也很容易引起故障。比如电源功率不足, 输出电流不正常等都会导致故障的发生, 但有时候很容易被用户忽视, 所以在检查主板、内存、显卡和硬盘等部件前, 先检查电源有没有问题。

1.3 先简单后复杂

电脑发生故障时, 千万不要惊惶失措, 一定要有耐心, 首先从最简单的原因开始检查, 比如数据线有没有出现松动; 搞一次清洁工作; 看插卡有没有接触不良等。如果简单方法测试完了还有问题, 这时再考虑硬件设备。

2 计算机硬件的日常维护

2.1 整机

电脑应放置于整洁的房间, 避免灰尘对电脑配件造成不良影响( 防尘) ; 电脑周围应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防高温) ; 电脑工作时不要在其周围吸烟, 电脑桌上不要放置茶杯, 电脑工作时千万不要随意搬动主机箱, 电脑长期不用应切断电源, 但切记定期开机运行一下, 以防因潮气损坏各种部件。

2.2 电源

①购买品质优良的电源。

②电源最易招灰尘, 所以定期清洁电源盒是非常必要的。

③电脑电源应使用单独的插座, 插座质量要好。保持电源接触良好, 尽量杜绝意外掉电。

2.3 显示器

显示器不是触摸屏, 千万不能用手去摸屏幕。因为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在元器件表面聚集大量的静电电荷。用手触摸显示屏后, 会发生剧烈的静电放电现象, 而静电放电可能会损害显示器。

2.4 主板

不打开机箱, 我们一般不会接触到它, 平时碰到最多的是随意热插拔部件, 这可能会造成接口损坏, 严重的则会导致相关芯片或电路板烧毁。所以支持热插拔的部件方可热插拔, 不支持的千万不能随意插拔, 插拔时要注意平行水平拔出。否则会使接口产生物理变形。

2.5 CPU

①不要超频。现在主流CPU 运行频率已经够快了, 不但没必要超频, 相反夏天还应降频。

②CPU 安全工作温度一般为极限工作温度的80%, 所以一般CPU 在75 度以下都可以安全工作。

③CPU 风扇是CPU 的保护神。装机时要选用原装风扇或九州风神等正规厂家生产的。定期要清除风扇叶片上的灰尘并给风扇轴承加润滑油。

2.6 内存

①安装一根内存时, 应首选盒CPU 插座接近的内存插座, 因为当内存被CPU 风扇带出的灰尘污染后易清洁, 但插座被污染后极不易被清洁。

②升级内存时, 最好选择和原有内存相同的, 否则易造成很多不兼容现象。一般遵循的原则是: 将低规范、低标准的内存插在第一内存插槽(DIMM) 中。安装内存条时动作要规范。

③内存金手指和显卡氧化会导致黑屏。这时我们应用橡皮、棉花等沾酒精清洗。

2.7 硬盘

硬盘非常脆弱, 使用不当很容易出问题。其中震动对硬盘是致命的, 所以计算机运行时切忌搬动; 还有硬盘高速运转时千万不要重启或直接切断电源; 拿硬盘时要握住两侧, 不要碰背面的电路板( 因为静电会损伤电路板) , 运输时最好先套上防静电袋,再放在泡沫里, 尽量减少震动。

2.8 鼠标

鼠标是最容易出故障的配件。平时一定要注意维护。以光电鼠标( 使用最广泛) 为例。

①不要摔碰鼠标, 也不要用力拉拽鼠标线。点击鼠标用力要适度, 防止损坏弹性开关。

②买张鼠标垫。鼠标垫不仅可减少污垢对鼠标的影响。而且好的鼠标垫( 比如有护腕的) 还能保护我们的手腕。

③清洗时可用布沾水或少量酒精, 但切记晾干后才能和主机连接。光电鼠标要清洗附着在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上的污垢。

2.9 键盘

①不要将水, 零食渣等洒在键盘上, 这样可能会造成接触不良、电路腐蚀而短路等故障。

②按键要用力适度, 动作轻柔。因为用力过度会缩短键盘的寿命。

③清洗同鼠标。

2.10 驱动器(CDROM 、CDRW 、DVDROM 、COMBO 、DVDRW)

①同样要注意防震, 防尘, 防潮, 防热。不要老把光碟放在光驱里, 光驱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检测, 尤其是刻录机。而倍高速光驱工作时由于速度非常快, 电机和控制部件都会产生大量的热, 这不但会使整机温度升高, 同时也加速了机械部件的磨损和激光头的老化。

②不要长时间使用光驱。最好把光盘内容拷贝到硬盘上, 这样速度也快, 当然也可以使用虚拟光驱制作虚拟光盘。

③安装光驱要注意跳线的正确。连接IDE 设备, 要遵循红红相对的原则, 让电源线和数据线红色的边缘线相对, 这样才不会因插反而烧毁硬件。

2.11 U 盘, 移动硬盘

①U 盘体积小、容量大, 工作稳定, 抗震性好, 易于保管, 特别是价格也在不断下降, 所以现在U 盘的使用非常广泛。缺点是不正确使用及静电易损坏它, 所以使用时切记退出U 盘程序后再拔出盘。

②移动硬盘是容量更大的可移动存储设备, 内部采用微硬盘。相对于硬盘来说, 它的体积小, 抗震性能好, 但平时也要注意防震, 工作时尽量不要移动它。目前市场价格偏高。

3 计算机日常故障的排除方法

3.1 插拔替换法

首先根据计算机上出现的问题, 大概推测一下可能会出在什么地方, 然后将怀疑对象拆下来安装到其他计算机上, 如果其它计算机工作正常, 则证明该器件没问题。接着再依次检验其它怀疑对象。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一般都可找到问题的症结。

3.2 直接观察法

这种方法是根据各种可以用感观了解到的信息来判断出现故障的原因。比如根据BIOS 的报警声、开机自检信息上的各种说明等。

3.3 用专门的诊断软件检测

诊断软件是一种专门进行硬件故障检查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测出出现故障的原因。

3.4 系统最小化检查

这种方法是对插拔替换法的扩展应用, 就是采用最小系统来依次诊断。

网友A:
   不错,电脑常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