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字的高低位可以调整吗?

楼主(2012-02-12):
我使用wincc+CP5611的主站通讯,从站是标准的DP从站,有个问题,现在读上来的字高低位是反的,通过报文来看,发上来的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wincc读出来的正好相反,低字在前高字在后,这是什么原因啊?
举例:从站的电流测量值是7A,发出来的数据是70,十六进制对应的是 00 46,但是WINCC现实的数据确实17920,对应的十六进制是 46 00,这个事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问该怎么办呢?
答:在modbus通讯中检查会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采用位置置换的方法来进行数据传递,然后再重新读取即可。如下(可转换成LAD图)
    A(
      L     MW   100
      T     DB80.DBW   14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3
      L     MW   102
      T     DB80.DBW   12
_003: NOP   0
然后再读取DB80.DBD   12的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