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电动机烧毁的方法

楼主(2012-02-12):
      电动机是农业生产主要动力设备之一,而在农村电动机烧毁是常有的事。要避免电动机在运行中被烧毁,除了运行前采取必要的各种技术保护措施保护外,以下“六招”最有效。

  第一招:要让电动机讲卫生。电动机在运行中,若有尘土、水渍和其他杂物进入其内部,会形成短路介质,可损坏导线绝缘层,造成匝间短路,电流增大,温度升高而烧毁电动机。因此,应防止尘土、水渍和其他杂物进入电动机内部,同时还要经常给电动机的外部打扫卫生,不要让电动机的散热筋内有尘土和其它杂物,确保电动机的散热状况良好。

  第二招:要勤观察、仔细听,闻到异味马上停机。观察电动机有无振动、噪声和异常气味。电动机在运行中,尤其是大功率电动机更要经常检查地脚螺栓、电动机端盖、轴承压盖等是否松动,接地装置是否可靠等。若发现电动机振动加剧,噪声增大和出现异味,必须尽快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

  第三招:要保持电动机的工作电流不过大。电动机由于负荷过大,电压过低或被带动的机械卡滞等都会造成电动机过载运行。因此,电动机在运行中,要注意经常检查传动装置运转是否灵活、可靠;连轴器的同心度是否标准;齿轮传动的灵活性等,若发现有卡滞现象,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后再运行。

  第四招:要定期检查和维修电动机的控制设备,保证其正常工作。电动机控制设备技术状况的好坏,对电动机的正常启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电动机的控制设备应设在干燥、通风和便于操作的位置,并定期除尘。经常检查接触器触点、线圈铁芯、各接线螺丝等是否可靠,机械部位动作是否灵活,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从而保证电动机顺利工作而不被烧毁。

  第五招:要经常检查运行中电动机的温度和温升是否过高。要经常检查电动机轴承是否过热、缺油,若发现轴承附近的温升过高,就应立即停机检查。轴承的滚动体、滚道表面有无裂纹、划伤或损缺,轴承间隙是否过大晃动,内环在轴上有无转动等。出现上述现象,必须更新轴承。

  第六招:要经常检查电动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三相异步电动机,其三相电流任何一相电流与其他两相电流平均值之差不允许超过10%,这样才能保证电动机安全运行。如果超过则表明电动机有故障,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运行。

网友A:
总结的很全面,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B:
1、正常情况下,只要每天检查线路,例如开关的进出线端,不要出现发热接触不良,不要出现缺相运行,电机就能安全工作!

2、这是最重要,但是是最容易忽视的一招!

网友C:
检查线路是否正常,听电机声音是否有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正常情况下,只要每天检查线路,例如开关的进出线端,不要出现发热接触不良,不要出现缺相运行,电机就能安全工作!2、这是最重要,但是是最容易忽视的一招!

网友E:
設備運行的三大危害:水.尘.热

网友F:
不知能否在电机的定子中设置温度检测,做到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G(2012-07-30):
必要的保护装置必须要有!比如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一定要合适

网友H:
整理这么多东西还真够有心的

网友I:
防止电动机烧坏 光看电动机是不够的,更要检查负载,比如泵的出口入口阀位,泵,风机的轴承,不要让电动机工作在过载状态,接触器控制的话,注意接触器的寿命和接触,触点螺丝是否松动,是否有温度上升。我在石油化纤行业维护上百台电机。

网友J:
总结的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总结的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L:
第五招:要经常检查运行中电动机的温度和温升是否过高。

多少温度算过高呢?

网友M:
温度的高低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等级越高,耐温越好;一般情况下,80度以下,都正常的,温度太高了,最好做相应的检查;

网友N:
很实用,适合即将种地的我。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温度的高低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等级越高,耐温越好;一般情况下,80度以下,都正常的,温度太高了,最好做相应的检查;

80度是指什么绝缘等级那里的温度?温度与温升有何区别?

网友O(2013-04-04):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全面,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P:
最好把上述几点变成自动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很实用,适合即将种地的我。

网友R:
检查电机三相负载是否平衡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必要的保护装置必须要有!比如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一定要合适

保护装置是必须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必要的保护装置必须要有!比如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一定要合适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温度的高低要看电机的...

80度实际温度,农业用电机在工作时不可能准备仪器检查,防止电机温度过高烧毁最好的方法耳听、目测、手感温度。

启动时,耳听电机是否“嗡嗡”响,判断是否断相。

启动中,目测电机是否正常旋转,判断是否机械卡死。

启动后,正常启动后稳定工作手摸电机是否过热,手碰电机外壳能长时碰触不过热负载正常。手放不上电机外壳烫的不行立刻缩手,外壳温度已超摄氏60度内部超过80度以上过载了。

网友V:
仅靠检查是不够的,主要是保护装置的电器质量过硬才行。

网友W:
很实用,学习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全面,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B:
1、正常情况下,只要每天检查线路,例如开关的进出线端,...

 刘老这句话,说的好轻松呀!

每天检查!!!

网友Y:
引用 网友V:
仅靠检查是不够的,主要是保护装置的电器质量过硬才行。

 给力

网友Z:
很实用,谢谢了             上海云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仅仅为您提供专业的电磁兼容测试仪器,而且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服务。云鹊静电放电发生器,电快速脉冲群发生器,雷击浪涌发生器,周波跌落发生器等 QQ1557080983

网友AA(2013-05-08):
主要还是工作环境问题导致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引用 heropxb 的回...

 这很实际。很多现场特别农村很多条件并不具备

网友AC:
很详细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