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故障分析

楼主(2012-02-12):
交流接触器是一种电磁式自动开关,它主要用于远距离控制功率较大,启动频繁的电动机及其它负载,是电力系统中最常用的控制电器;它故障时易造成设备与人身事故,须设法排除。

      原因处理及分析方法下面就交流接触器几种不同的故障现象,加以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法,如下:

故障现象原因分析处理方法线圈通电后,接触器不动作或动作不正常

1、线圈控制线路断路;看接线端子有没有断线或松脱现象,如有断线更换相应导线。如有松脱紧固相应接线端子。

2、线圈损坏;用万用表测线圈的电阻,如电阻为 ∞,则更换线圈。

3、热继电器动作后未复位。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热继电器的两个常闭点之间的阻值如为 ∞,则按下热继电器的复位按钮即可。

4、线圈额定电压比线路电压高。换上适应控制线路电压的线圈。

5、触头弹簧压力或释放弹簧压力过大。调整弹簧压力或更换弹簧。

6、按钮触头或辅助触头接触不良按钮清理触头或更换相应。

7、触头超行程过大。

      调整触头超程线圈断电后,接触器不释放或延时释放。

1、磁系统中柱无气隙,剩磁过大。将剩磁间隙处的极面锉去一部分,使间隙为0.1"0.3mm,或在线圈二端并联一只0.1uF电容。

2、启用的接触器铁芯表面有油或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油腻。将铁芯表面防锈油脂擦干净,铁芯表面要求平整,但不宜过光,否则易于造成延时释放。

3、触头抗熔焊性能差,在启动电动机或线路短路时,大电流使触。头焊牢而不能释放,其中以纯银触头较易熔焊。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应选用抗熔焊能力强的银基合金,如银铁,银镍等。

4、控制线路接错按控制线路图更正接错部位。

       线圈过热烧损或损坏。

1、圈的*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超过产品技术要求。更换为相应*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的线圈。

2、铁芯极面不平或中柱气隙过大。清理极面或调铁芯,更换线圈。

3、机械损伤,运动部分被卡住。修复机械部分,更换线圈。

4、环境温度过高,或空气潮湿或含有腐蚀性气体使线圈绝缘损坏更换安装位置,更换线圈。

      电磁铁噪声过大。

1、短路环断裂更换短路环或铁芯

2、触头弹簧压力过大,或触头越行程过大调整弹簧触头压力或减小超行程。

3、衔铁与机械部分的连接销松,或夹紧螺丝松动装好连接销,紧固夹紧螺丝。

       相间短路

1、触器堆积尘埃太多或粘有水气,油垢使绝缘破坏接触器要经常清扫,保持、清洁、干燥。

2、在仅用电气联锁的情况下,可逆转换接触器的切换时间短于燃弧时间。增加机械联锁。

3、灭弧罩破裂,或接触器零部件被电弧烧损而言中碳化更换灭弧罩,或更换损坏的部件。

       以上就交流接触器运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故障做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其它问题,只要我们掌握了交流接触器的机理,结合实践中的丰富经验,问题和故障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A:
作为最常用的一种电器元件,知道这些是必须的。

网友B:
做为最常用的一种电器元件,知道这些是必须的!

网友C:
不错,学习一下,谢谢你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