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224XP DC/DC/DC 控制MM440变频器

楼主(2012-02-12):
各位老师:

      我想学习PLC和变频器技术,怎样用PLC去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正反转。给画个接线图好吗?谢谢!

      我现在只会简单的PLC控制电机正反转。单独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也可以。但用PLC控制变频器就不会了。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4XP DC/DC/DC

      变频器是西门子MM440

网友A:
你是怎么控制?通过变频器端子控制还是通讯。

网友B:
1,你想怎么样控制变频器?

2,你不是已会简单的PLC控制电机正反转了吗,那就是用简单的接线

3,如还要更多的控制就要用总线通讯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你想怎么样控制变频器?2,你不是已会简单的PLC控制电机正反转了吗,那就是用简单的接线3,如还要更多的控制就要用总线通讯模式

网友D:
如果用端子去控制变频器:

你不是已会简单的PLC控制电机正反转,单独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也可以吗,这两者结合起来接线就可以了,道理完全一样的呀,怎么用PLC控制变频器就不会了呢?

如果用通讯控制变频器:

可以采用USS协议直接做,200库程序里边有现成的,拿来用就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你想怎么样控制变频器?2,你不是已会简单的PLC控制电机正反转了吗,那就是用简单的接线3,如还要更多的控制就要用总线通讯模式

是的啦,阿水大哥已经说得很清楚啦,你想怎么控制啦,能说个明白吗

网友F:
我是端子控制。PLCQ0.0接DIN1 Q0.1接DIN2  ,但PLC的L+ M  和 变频器的 9 脚 28 脚 ,该怎样接就不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端子控制。PLCQ0.0接DIN1 Q0.1接DIN2  ,但PLC的L+ M  和 变频器的 9 脚 28 脚 ,该怎样接就不知道了?

 9 脚 28 脚 ,是不是变频器的+24v 和     M?是的话9接PLC的L+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PLC控制                                                                            变频器控制

现在把它们两个连起来,用PLC控制变频器使电机正反转,该怎样接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网友F 的回复内容:我是端子控制。PLCQ0.0接DIN1 Q0.1接DIN2  ,但PLC的L+ M  和 变频器的 9 脚 28 脚 ,该怎样接就不知道了? 9 脚 28 脚 ,是不是变频器的+24v 和     M?是的话9接PLC的L+应该就可以了

9接PLC的L+不行,把28在接到PLC的28也不行。

网友F:
我得portel99se怎么不能输入汉字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青岭笑傲生关于引用 网友F:我是端子控制。PLCQ0.0接DIN1 Q0.1接DIN2  ,但PLC的L+ M  和 变频器的 9 脚 28 脚 ,该怎样接就不知道了? 9 脚 28 脚 ,是不是变频器的+24v 和     M?是的话9接PLC的L+应该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9接PLC的L+不行,把28在接到PLC的28也不行。

对头,我没看清楚是DC/DC/DC晶体管输出的,不是继电器输出,所以9接L+不行,要中继的。

网友I:
plc控制正反转

有开关量控制

模拟量控制

通信控制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J:
把PLC的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来控制频率

把PLC的数字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数字输入,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把PLC的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来控制频率把PLC的数字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数字输入,来控制正反转。

给画个接线图行吗!

网友K: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使用变频器的外部端子就可以简单实现了。还可以通过通讯功能、模拟量等等。不要把变频器想的那么高深,楼上有个图纸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变频器内部的参数也要设定好哦!否则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