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IO电源板无DC 310V

楼主(2012-02-12):
大家帮忙看看这张板子无310V直流电要如何查起,板子的开关电源部分正常,5V 12V 24V都有!

网友A:
310V直流电,你说的应该是220V交流进来整流后的直流电吧,从220V进线端子,保险-----整流模块----------滤波电容-----------------到变压器,特别是滤波电容,我碰到过,漏电严重,整流模块式好的,但就是没有这个310V。

网友B:
黄工真是见多识广啊,向黄工学习

网友C:
奇怪,没有DC310V,怎么会有5V 12V 24V,是否线路故障。

楼主:
呵呵,这张板子上面的三个脉冲变压器有3组接线端子,分别控制3个可控硅的!现在确定是这张板子出问题了!但不知道如何为修好了.板子上的阻容,二极管,三极管都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