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也看看报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2-12):
这张板子有谁修过! 报变频器故障,SAVIO ORION上面的

网友A:
   这个找黄工更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找黄工更专业

网友B:
建议楼主说的更详细点,让我们兄弟们研究一下,共同学习学习。

报什么具体的故障,你做过那些检测目前,你目前的推断,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D:
把故障代码报一下,更便于了解情况

网友E:
前来给黄工助阵!!!!!!!!

网友F:
可查看一下输出电源电压正常吗。关键要说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这是别人给我的一张板子,说报变频器故障,其它他也不知道.现在可以确定开关电源部分可以起振,模块是好的(二极管测).

网友G:
不说明故障现象,再说照片也不清楚,根本没办法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织布机上的送经,卷取的驱动器,你把电容全部换了一般就好

楼主:
哦,这张是丰田织机600上面的变频板,你修过吗?QQ是多少,我是的78893090

网友I:
电解电容久了容易干掉,其它的常规看看

楼主:
哦,谢谢你了!不知道如何联系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