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在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下称保护器)能否正常工作,与被保护线路的质量和安装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新买来的保护器安装在正常使用中的线路上,保护器总是一合闸即跳,或使用某一用电设备或插座时保护器(或多只同时)立刻跳闸,还有的保护器则出现该跳而拒跳的情况。

问题之一:某用户在安装保护器后,使用室内某一插座时,保护器即刻跳闸,转换到另一插座后,保护器又能正常运行,开始认为是该用电器漏电所致,经检测确认用电器具绝缘良好,然后换到另一插座使用,保护器工作正常。

经查证,因安装人员的接线不规范,将插座的中性线(N)端子误接上保护(PE)线,即形成一线一地制接法,当使用该插座时,电流不经过N线回路而是经保护(PE)线返回电源,造成保护器误动作。正确方法:是将插座两相接在相线和中性线上,即可恢复正常使用。

问题之二:某住宅楼在施工结束进行验收时,总进线保护器在不带任何负荷时才能合闸,只要接通室内任一用电器,总保护器即刻跳闸。

原因是施工人员误用(设计未注明制式)了三相三线制保护器,因为N线不经过保护器线圈,所以保护器检测到的不是线路和设备的剩余电流动作电流,而是三相不平衡电流。因此,在三相线路中只要有一相接通任意负载,所产生的电流就远远超过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值,因此即刻动作跳闸。改正方法是将总开关换成三相四线制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即可。

问题之三:两个保护器出线后的线路混用,造成两个保护器不能同时供电。

在图1a中,某建筑工地的临时照明灯泡跨接在两个保护器之后的相线和中性线线上,其灯泡跨接于保护器2LDB中的相线L31LDB中的中性线之间,当灯泡接通后,其相线电流经过2LDB1LDB回到中性线,使2LDB出现三相不平衡电流、1LDB出现差流而同时动作切断电源,造成两个回路都无法正常工作。在图1b中,两个保护器共用一条中性线,单独合上3LDB(4LDB)时不会跳闸,当合上4LDB(3LDB)时,两个保护器将同时跳闸,结果同样会造成两条线路不能同时供电。因为3LDB4LDB同时合闸时,流经3LDB4LDB两个保护器相线的电流分别为IL3IL4,而返回到两个保护器中性线中的电流各是I0=IL3+IL4/2,在电流型保护器中,虽然两者电流方向相反,但因负载的大小不同,IL3IL4的电流就不会相等,所以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端就有差流信号输出,该信号经放大、整流,再经转换后使脱扣器动作跳闸。因此接于保护器以后的线路其相线或中性线都不允许与其他回路共用。

问题之四:在安装保护器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之后的中性线是不能重复接地的(如附图2所示)。在图中“×”处的重复接地会减少保护器中的零序电流,导致保护器该分闸时而不分闸。改正方法是去掉“×”处的重复接地。

问题之五:熔断器和保护器有不同的功能,不能互相替代,要配合使用。一般保护器应装在熔断器之后,可以起到保护器起不到的保护作用,因为保护器的触头是封闭的,没有明显的断开点,假若保护器的相线触头因某种原因发热而熔化、粘连在一起,虽然手柄已拉下,发现灯也熄灭了,其实只是将中性线切断而相线并未切断。另外,还应注意在中性线上不能装设熔断器,如果在中性线上装设了熔丝,一旦线路和保护器本身发生短路或过载故障时,只烧断了中性线上的熔丝,这时的电气设备虽然不能工作,但电源对地仍有220V的电压,该电压通过负载接通,在中性线上也有220V电压,人体触及到任何一线的裸露部分,都会触电的。而此时由于保护器不能正常工作跳闸,起不到保护作用。而熔丝装设在保护器之后则不能起到保护短路故障的目的。

问题之六:在图3ab“×”中,插座都将中性线兼作了负载的保护接地线,当用电器具与地绝缘的情况下(如台风扇、微波炉等),保护器是检测不出动作电流的,这样的安装方式隐藏着人身触电不能跳闸的危险。只有将保护接地线绕过保护器直接与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相连接(如图ab虚线)才是正确的。在图3c中的插座接线虽然正确,如果临时接线板上的插座接线不规范,在使用单相负载时,保护器将会误动跳闸。因此,装有保护器的线路,插座一定要规范安装,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使保护器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问题之七:保护器的安装位置不能太高,有不少的用户把保护器安装在很高的地方,有的要搭梯子或高凳才能操作“试验按钮”,这样很不方便,所以就懒得去操作了。假如保护器已经失灵,万一再发生人身触电时,危害就大了。保护器安装高度一般是以成人举手就能操作“试验按钮”的地方为宜。这样操作保护器的分合开关也比较容易。另外,保护器也不适合安装在厨房和浴室内,因为厨房和浴室的湿度大,容易使脱扣器和零序电流互感器线圈受潮而损坏,使机械锈蚀而降低灵敏度,使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缩短。

有些用户自从安装保护器后,就从没“试验”过,这样是不对的,按“试验按钮”的目的是模拟人为漏电,强制使保护器跳闸,验证保护器是否能正常工作。因此,用户必须按说明书要求,至少每月试验一次,观察其是否能迅速动作切断电源,如果有失灵不动作的,应立即拆下来修理或更换合格的保护器。值得提醒注意的是按试验按钮的时间,每次不得超过1s,也不能连续频繁操作。因为其内部的试验电阻和脱扣器线圈都经受不起连续频繁的电流冲击,以免烧坏试验电阻和脱扣器线圈。

网友A:
值得提醒注意的是按试验按钮的时间,每次不得超过1s,也不能连续频繁操作。因为其内部的试验电阻和脱扣器线圈都经受不起连续频繁的电流冲击,以免烧坏试验电阻和脱扣器线圈。

网友B:
很棒的总结,支持一个,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