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的技术规格理解有歧义,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求大虾救救!!

楼主(2012-02-13):
各位大虾, 我给国外客户找了一厂家生产热电阻的,客户给我的规格如下:

Dim: Ø11x2mm
Neck: 50mm
sensor lenght: 200mm
connection: 1/2"RG
Head: IP54
Range: -50 - 400°C

我对规格不大懂,给厂家看,厂家给理解错了.....求大虾帮我看看..这是指插深200MM还是150MM呢? 接线盒到螺纹处的距离是不是50MM呢?

灰常感谢!!跪求解答!!!!!!!!!!!!!!!!!!!!!!!!!!!!!!!!!!!!!!!!!!!!!!!!!!!!!!!!!!!!!!

楼主:
自已给自己顶顶,不是小女子小气,是我没有积分给各位大侠, 希望大虾帮帮我

楼主:
有问过很多,有的说插深150MM,有的说是200MM.....各种答案

网友A:
偶的英语不好,通过网上查了一下,sensor lenght:汉语意思是:传感器长度,那么这个就是总长了,插入深度就是总长减去外壳部分,一般习惯上把热电阻的总长叫做 L,插入深度叫 l,不过这个问题很多时候经常搞错,偶去年的一个项目报采购材料的时候,使用的是插入深度 l 和长度,但是采购弄成了大 L,来的热阻芯整整断了150mm,根本无法安装,后想换货,采购的又换了人互相扯皮,逼得下边干活的没办法想方设法的凑活。

网友B:
是指插深150MM

 接线盒到螺纹处的距离是50MM

网友C:
对,各人有个人的解释,你的要求只写传感器长度200,所以自然有各个不同的解释,碰到这种情况,你的做法是跟客户沟通,询问是总长200还是150,他给你答复了,你给你的厂家要求更改,至于费用如果不是大量的,应该没问题,以后可以找我买,我们专业生产的,Q247617851

网友D:
要看你采用的哪个厂家。现在好多公司都走非标。按我司规格的理解是:总长(从接线盒到测温端)200mm。接线盒到螺纹顶部是50mm。从螺纹顶部(包括螺纹)到测温端是150mm。因此,你还须调货源的技术图纸来查看。有别的问题可联系本人:钟工,QQ:2359987717

网友E:
4楼的回答简明扼要,十分正确。

网友F:
6楼回答的正确,总长200,插深150

网友G(2012-05-02):
总长200mm,插深150mm  接线盒到螺纹处的距离是50mm

网友H:
啥叫个“Neck”?啥叫个“sensor lenght”?

洋客户也不给个注解,真G8扯鸟

要俄舌呢

就总长取250mm,做球成活接头,,,洋蛋爱插它女马多深,随他去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