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超级终端内无法输入AT指令啊

楼主(2012-02-13):
为什么在超级终端内无法输入AT指令啊?
敲入AT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无法输入字母阿??
我用的是西门子 GPRS 模块(MC35i)
急求!!!!希望指导一下啊!!!!!

楼主:
用手机呼叫模块上的SIM,显示如下:

网友A:
1.检查硬件,机器串口是否可用。看连线是否有错。串口线用交叉还是直通。
2.确认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检查硬件,机器串口是否可用。看连线是否有错。串口线用交叉还是直通。2.确认波特率。

网友C:
       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连接后无法输入AT字母,此时请确认步骤串口选择正确、请确认波特率设置正确。

      大部分GPRS MODEM出厂的时候其波特率已经设置为115200,但是也可能部分设置为9600或者其它。在MODEM支持的范围内,越高的波特率代表了越高的计算机传输数据到MODEM的能力。

      常用的几个AT命令

      1、AT:测试指令,返回OK表示串口设备正常

      2、AT+CGMM:显示MODEM型号

      3、AT+CGMR:显示MODEM软件版本号

      4、AT+CGMI:显示MODEM生产厂家

      5、AT+IPR= ?/AT+IPR ?/ AT+IPR=115200:前者查询MODEM支持的所有波特率,后者显示当前设定波特率,最后一条是设置MODEM波特率为115200。

网友D: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