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量流经管道中液氨的重量?

楼主(2012-02-13):
我公司属化工。生产中需要液氨为原料,平时用槽罐车称重计量运输、卸货到储槽中。前段时间用临边化肥厂的液氨,用管道输送的我公司,对方安装一台质量流量计来做贸易结算。虽然管道全线保温,但因压力较低,约0.5--0.7MPA,形成气液两相,计量误差较大。请问有什么好的措施或方案来改进吗?欢迎同行指点。

网友A:
这个你咨询下流量计的厂家,他们会给你个合理的方案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网站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NYJX404.013.html

网友B:
要达到结算精度,难!

网友C:
如果是纯液体或纯气体方便测量,气液共存难度较大,测量精度也难以保障

网友D:
可以考虑涡街流量计,

它的原理是一部分流体动能转化为流体振动,

其振动频率与流速有确定的比例关系。

不受流体组分、密度、压力、温度的影响。

网友E:
估计这个论坛没有人能准确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F: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在输送方管线上加一个增压泵,把液氨的压力提上去,这样液氨不会气化,质量流量计测量准确,再者由于加压输送能力提高,此外接收方也不在为气化的液氨介质而发愁。

网友G:
采用这样的办法可以准确计量液氨的累计重量:在输送管道中串接一段同直径的钢管,二端与原管道软连接(一定要封闭好不得漏气),在管内安装一个涡流式测速器,再用一只拉式称重传感器,吊挂该钢管的二端。测速器输出信号通过一变换电路转换为电压,其电压与关内液体流速成正比,用此电压给称重传感器供电,该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将与管的重量和流速的乘积成正比。将此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转换为与之成比例变化的频率脉冲。

校整:先通以最大额定流速的空气,调整测速器输出信号转换的电压=10V且保持该电压不变,再调整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转换为脉冲的频率,其频率值=钢管重量(如1公斤重转换脉冲频率=100,则一个脉冲表示0.01公斤重)。再用一可调频率的振荡脉冲源,调节其输出频率也=钢管重量。

计量:用一个可逆计数器对称重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作加计数,再用可调振荡脉冲作减计数,没有液氨通过时可调振荡脉冲源停振,可逆计数器复位,其计数值=0,当有液氨通过时可调振荡脉冲源起振,可逆计数器容许计数,此时可逆计数器的计数数即为液氨的累计流量。

网友H:
应该使用重量计算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
     我在8楼所讲的,就是电子皮带秤的测量原理,要实现8楼方案,须有一定的电路设计基础。也可这样搞比较容易实现:仍用8楼结构,用现成的皮带秤仪表,称重传感器按正常仪表要求的接法连接,涡流测速器输出应该为仪表要求的输出信号。仪表调零时,管内通以额定流速的空气,此时仪表的测量值即为钢管重量,以它为仪表的零点,再在称重传感器上加=最大瞬时流量的砝码,再调整仪表。使其显示值=砝码重量。校准后就可以进行液氨的测量。

网友I: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支持。有实际应用的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