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模拟量模块DVP06XA-E2

楼主(2012-02-13):
请问这段程序是不是就把1#通道设置为0~10V的电压输入   然后将1#通道的当前值读到D1 然后D1的数就是当前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是这样。。。。。。。。。。。。。。。。。。。。内容的回复:

扩展模块的地址不是1吗?

你的这条程序是一次调用4个地址的模拟量的值?

我想分别1#通道用0~10V,2#和3#通道用4~20mA,那该怎么写?

第一条程序的K20是什么意思?

多谢回答。

网友A:
模拟量的读取值地址为#6,#7,#8,#9,通道的设置是””如果按照你的意思那就是如下我用了模式0和模式3,你说的K20是平均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是这样。。。。。。。。。。。。。。。。。。。。内容的回复:扩展模块的地址不是1吗?  你的这条程序是一次调用4个地址的模拟量的值?我想分别1#通道用0~10V,2#和3#通道用4~20mA,那该怎么写?第一条程序的K20是什么意思?多谢回答。

兄弟,有空加入我们群吧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模拟量的读取值地址为#6,#7,#8,#9,通道的设置是””如果按照你的意思那就是如下我用了模式0和模式3,你说的K20是平均次数。 内容的回复:

清问   我这样写是不是将2#和3#通道设置为-20~+20mA?

方便留下QQ吗?  我的QQ376396478。

网友A:
不是的,QQ915077314,这是你需要的3个通道程序,如需要,加QQ细说。

网友C: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D:
对:Starrain丨任少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模拟量的读取值地址为#6,#7,#8,#9,通道的设置是””如果按照你的意思那就是如下我用了模式0和模式3,你说的K20是平均次数。 内容的回复:清问   我这样写是不是将2#和3#通道设置为-20~+20mA?方便留下QQ吗?  我的QQ376396478。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不应该是TO指令吗?你的怎么是TOP指令啊 ,我菜鸟,不懂,讲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