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主从站之间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13):
我现在想用一台14SS的做主站,控制另一台14SS的PLC动作输出。现在做到了主站对从站PLC运行和停止的功能,请问怎么实现主站内辅助继电器控制从站内辅助继电器的?比如主站内M12控制从站PLC内M13呢?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兄弟你用的是台达吗,下次能写清楚一点吗

网友B:
用LINK链接,然后将从站中M12输出处理M13。

网友A:
你走485通信就行啦,然后设置你的通信目标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走485通信就行啦,然后设置你的通信目标寄存器地址

恩 用的是台达的PLC。 我现在用的就是485通讯 。请问怎么设置目标寄存器地址?谢谢 我QQ274231542

网友A:
靠 不会吧,你也太高级啦

网友C:
做主从的就EH等几个高级点的
ss是微型的

网友D:
我把工程师手机号让他们给你了,是否打通解决,如果没有及时找我。我让产品技术帮你处理。

网友E:
用LINK通讯连接,触电之间的连接需要做打包处理,如:MOV  k1m0   d100。然后把D100中的数据通过LINK 通讯传送到从plc的D200中,再取出来,MOV  D200   K1M0      。   即主机plc的M0--M3  对应着从机的m0--m3.

网友F:
两台PLC的D1121不一样,就可以通讯了!主站默认为1、从站为2,人机用0即可;但不要把"n@?"搞混了。

网友G:
我用EH2有做过,跟手册上一样就行了。101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用LINK通讯连接,触电之间的连接需要做打包处理,如:MOV  k1m0   d100。然后把D100中的数据通过LINK 通讯传送到从plc的D200中,再取出来,MOV  D200   K1M0      。   即主机plc的M0--M3  对应着从机的m0--m3.

谢谢你的指导,能否发出一个案例程序参考一下  谢谢了

网友H:
建议下载101例学习一下,上面有详细的例子,101例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82918555-F131-4979-9F25-C620727CB205/SC/PLC06B1006.pdf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下载101例学习一下,上面有详细的例子,101例下载地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82918555-F131-4979-9F25-C620727CB205/SC/PLC06B1006.pdf

网友J:
/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K(2012-06-21):
对:战清石关于用LINK通讯连接,触电之间的连接需要做打包处理,如:MOV  k1m0   d100。然后把D100中的数据通过LINK 通讯传送到从plc的D200中,再取出来,MOV  D200   K1M0      。   即主机plc的M0--M3  对应着从机的m0--m3. 内容的回复:

怎样控制从站运行,我只能link 啊

网友E:
对:mysky68关于回复内容:对:战清石关于用LINK通讯连接,触电之间的连接需要做打包处理,如:MOV  k1m0   d100。然后把D100中的数据通过LINK 通讯传送到从plc的D200中,再取出来,MOV  D200   K1M0      。   即主机plc的M0--M3  对应着从机的m0--m3. 内容的回复:怎样控制从站运行,我只能link 啊 内容的回复:

不知你对台达plc-link通讯了解多少?建议朋友先看一下关于link通讯的例子,看完以后再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你问的太宽了,我都不知该怎么回答你了!

网友L:
14SS在PLC-LINK里面不能做主站连接通讯。你可以考虑连接两个14SS的RS485口通过写通讯程序(Modbus协议)完成要求的任务。

网友K:
对:战清石关于回复内容:对:mysky68关于回复内容:对:战清石关于用LINK通讯连接,触电之间的连接需要做打包处理,如:MOV  k1m0   d100。然后把D100中的数据通过LINK 通讯传送到从plc的D200中,再取出来,MOV  D200   K1M0      。   即主机plc的M0--M3  对应着从机的m0--m3. 内容的回复:怎样控制从站运行,我只能link 啊 内容的回复:不知你对台达plc-link通讯了解多少?建议朋友先看一下关于link通讯的例子,看完以后再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你问的太宽了,我都不知该怎么回答你了! 内容的回复:

已经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