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零点调整,怎么调?

楼主(2012-02-13):
伺服电机零点调整,怎么调?

拆下来后怎样调整好零点?

谢谢...

网友A:
调节过SEW伺服电机的零点调整,但要求要有软件和旋变的定位装置。能具体以下你的问题吗?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够一概而论,要看你的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码盘类型、伺服驱动器功能等等。我认为哪怕就是你在拆编码器时做好标记,然后重新安装上去,对有些编码器来说,重新安装后原点也不一定就正确。有必要重新进行零点调整。这时候我建议你问具体的厂商,他们会给你答复的。比如我们公司生产的伺服电机,就需要重新调整零点。

网友C:
如果是採用的絕對編碼器就應該比較容易實現吧。

网友D: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E(2017-06-03):
对: ne00205 调节过SEW伺服电机的零点调整,但要求要有软件和旋变的...你好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能帮帮忙吗,

网友F(2019-10-03):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使用方便,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1537104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