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纯的模拟量输入,再输出,需要用PID控制吗?

楼主(2012-02-13):
RT,我用一路模拟量输入,分时将模拟量分4路原封不动输出。

需要PID控制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将这个模拟量信号通过PLC转为4路?

如果是这样,不需要用PID控制。

这样做太浪费了吧,可以用一个一分四的隔离模块将信号分成四个。

网友B:
原封不动输出?

还要神马PID啊,PID不是起缓存作用的哟

网友C:
原封不动的输出是不需要PID的,如果没有其它的要求楼主没有必要用PLC,就照1楼的说法,用一个信号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封不动的输出是不需要PID的,如果没有其它的要求楼主没有必要用PLC,就照1楼的说法,用一个信号隔离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