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电机电流波形如下,这么会事

楼主(2012-02-13):
一PMSM电机电流开环是没得的W相电流如下,电机实际转时转一圈会卡一下,速度感觉不是太均匀,这是这么会事呢?

网友A:
从图中看,从频率看,疏密相间,但电流的幅值基本一致,电流开环,是指矢量电角度没有“闭环”,还是dq电流的幅值没有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看,从频率看,疏密相间,但电流的幅值基本一致,电流开环,是指矢量电角度没有“闭环”,还是dq电流的幅值没有闭环?

电角度进行了闭环,由电机脉冲信号进行捕获计算得到。电流没闭环的意思的我直接给定的UQREF和RDREF,然后PARK逆变换进行SVPWM得到的电流波形,感觉电流波形不是很好,原因可能还是电角度问题大些?

网友A:
那就是电角度闭环,定长电压矢量输出了。

此时,受电机齿槽力矩和阻尼负载变化等影响,电机很难匀速运行,速度有波动很正常。

想验证电角度是否有问题,可以用手握住电机轴,另电机缓慢运行,看电角度变化是否连续,只要是连续的,而且每一点都可循环复现,电角度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电角度闭环,定长电压矢量输出了。 此时,受电机齿槽力矩和阻尼负载变化等影响,电机很难匀速运行,速度有波动很正常。 想验证电角度是否有问题,可以用手握住电机轴,另电机缓慢运行,看电角度变化是否连续,只要是连续的,而且每一点都可循环复现,电角度就没有问题。
下面是电角度波形,发现确实不均匀,但其变化轨迹是对的。----这样能否说明我电角度计算捕获脉冲应该是对的,只不过不匀速,所以不直。

下面这张是我用别的电机匀速拖动转动时得到的电角度波形

网友A:
可以认为电角度是对的!电角度周期是166384?反馈分辨率够高的!

建议直接做电流闭环,然后以定电流驱动,实测或用手感受电机轴静态旋转一周的出力是否均匀,此项验证后,直接上速度闭环,看低速运行是否足够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认为电角度是对的!电角度周期是166384?反馈分辨率够高的! 建议直接做电流闭环,然后以定电流驱动,实测或用手感受电机轴静态旋转一周的出力是否均匀,此项验证后,直接上速度闭环,看低速运行是否足够平稳。

是16384,用的旋变,电机是4对极的,解码后才相当于1024线编码器。
现在正在调试电流闭环,我用的是矢量控制,闭环思想是直接给定IDREF=0,IQREF=某值,这样与实测A、B相电流经过变换后,再两者相差后进行PI调节,然后PARK逆变换SVPWM调节。
是不只要我能保证电机转的还算稳,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电流环软硬件正确,就可以调试速度环

网友A:
16384就是2的14次方了,不低了,商用旋变普遍的解析力只有2的12次方。

电流环稳,响应合适,就可以考虑闭速度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