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15 cpu 改装 MP370通讯

楼主(2012-02-13):
      设备原用的控制面板是 INTERUBS 总线的 SWAC 面板, 不知何故障,现在所有的控制输入 IW 无效,但是 QW 输出倒是显示正常,晕!

      实在没有办法,想起备件中有 MP370 的屏,就将该屏与 S5-115 用 1F2A 接口,用 TTY 的数据线测试通讯正常,OK ,直接在 MP370中写上程序,将原来 SWAC 面板中的 I 点改为 M 中间元件与PLC 中程序通讯,也可控制设备正常运行,点动复位,手动操作一切 OK !

        这是在测试现场中的图片,待程序全写完能正常控制设备就挂到电柜中去

网友A:
穷折腾。。输入点全是操作点???要是有限位开关输入点之类怎么办? 全部没有输入,你应该查一查是不是输入口的电源坏了。。。

网友A:
既然输入点全都没有了,你就应该查一下为什么,谁发现的,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穷折腾。。输入点全是操作点???要是有限位开关输入点之类怎么办? 全部没有输入,你应该查一查是不是输入口的电源坏了。。。

网友C: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请问通讯网兄台, 在MP370     内读取 PLC 的 IW 点会坏???????

     我是说在MP370 的屏中读取 PLC 中的 QW 及 IW 状态,QW读取正常,但 IW 读取没有显示不正确,但状态信息没有,全为“0” 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