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孔板自动计量方案

楼主(2012-02-13):
天然气孔板自动计量方案选择的原则

  由于天然气流量计量是一种间接的、多参数的、动态的、不可再现的测量,天然气的流量计量是流量测量中的难点之一。因此,在选择具体方案时,应着重考虑系统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先进性。一般主要遵从以下原则

  1.1计量回路的独立性原则

  主要是为了保证在计量系统出现问题时,尽量减少故障的影响面,降低故障的影响程度,从而维护企业的安全平稳运行和经济效益。

  1.2数据的安全性原则

  指在非仪表故障的情况下,计量系统能够提供准确的计量数据,以实现对天然气管网的有效监控,并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为企业信息系统实现企业管理、经营、指挥、协调提供重要依据。计量是信息系统重要的数据源,一旦出现问题,将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数据源要求准确、齐全、完整、可靠。为此在选择方案时,首要问题就是考虑计量数据的安全性。由于针对天然气集输企业分散、环境因素恶劣,要充分考虑计算机故障、电力供应等实际情况,做好预案,避免由此而引起的数据丢失。

  1.3兼顾发展的原则

  伴随天然气贸易的发展对天然气计量的精度和计量方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选择时要考虑天然气计量交接方式的可能改变和实时计量补偿的可能,如在线色谱分析、实时补偿、能量计量等。如果要在企业信息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以企业信息网络为纽带的站控系统,则应考虑实现计量系统数据的远程组态。

  1.4使用操作的简单、可靠原则

  由于天然气集输企业的站、场一般都比较分散,专业人员相对较少。因此,在选择、设计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操作、维护的简要性,做到简单易用、高可靠、低维护,从而确保计量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

  1.5技术先进、成熟的原则

  现代计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专业技术,它是集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结晶。由于各仪表厂家技术水平的不平衡,在选择方案时一定要有预见性。

  1.6计算方法和计算软件的合法性原则

  在天然气贸易计量中要充分考虑到计算方法和计算软件的合法性问题,避免由此而引起不必要的计量纠纷。由于天然气计量方法的多样性,应考虑计算软件的独立化,这样才便于流量计算软件的升级。在具体的计量系统中应采用用户认可的特定计算方法或是以合同、协议的方式规定计算方法。

网友A:
由于企业使用的天然气压力普遍高于标准大气压,因此提供天然气的公司不会使用工况下的流量和你进行贸易结算,因为这样燃气公司要折本,而家用的燃气由于都是经过减压很多次才到达了用户的燃气表所以燃气公司非常愿意使用燃气表的工况作为计量依据,愿意就是燃气公司占了大便宜。

作为企业用的天然气,燃气公司贸易的数据不是工况流量而是标况流量,即是Nm3/h这就是标方流量,所以测量天然气就需要把计量表的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这就需要天然气工作状态下的压力、温度、流量参数,所以温度、压力补偿是不可缺少的计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企业使用的天然气压力普遍高于标准大气压,因此提供天然气的公司不会使用工况下的流量和你进行贸易结算,因为这样燃气公司要折本,而家用的燃气由于都是经过减压很多次才到达了用户的燃气表所以燃气公司非常愿意使用燃气表的工况作为计量依据,愿意就是燃气公司占了大便宜。作为企业用的天然气,燃气公司贸易的数据不是工况流量而是标况流量,即是Nm3/h这就是标方流量,所以测量天然气就需要把计量表的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这就需要天然气工作状态下的压力、温度、流量参数,所以温度、压力补偿是不可缺少的计量参数。

嗯嗯,学习了!谢谢